关于电池变形发热的问题

楼主(2010-11-20):
电池
在甩的时候有一电心变形凹陷,然后发热,过了半小时好了,电压3.77 3.84 3.9V
这是什么问题,还能用吗

网友A:
最后不要用了,或者把坏的那块去掉变成2S电池。

网友B:
去掉那个电池吧,不然哪天自燃了才是危害大啊

网友C:
保险点,就改控电。
不然练练悬停航线什么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安全第一!

网友E:
不暴力飞,练练悬停没问题。

网友F:
我见地过有人天上飞的 一声响后电池着火,赶快降下来,拆电池,一脚把电池踢一边去,吓氏人了
你要想体会一下这样的经历就用,不想的话就把那一片拆了当2S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