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舵机问题!

楼主(2010-11-20):
尾
舵机
现在是往左有量 往右就没有量了呢? 好像和调行程没关系。。是设置问题?还是有电子设备坏了?情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A:
可能是舵机安装位置,或者连杆长度有问题吧。
看似是安装问题哦。

楼主:
恩 移动了 舵机安装位置 故障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