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的老爷机

楼主(2010-11-20):
收来的二手机,刚搞好,现在自配11.1V20C800ma电。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IzMzU4MTYw/v.swf

网友:
22E  我心中的痛啊

网友:
很有感觉

网友:
我的这架飞机在阳台里 应该也就剩骨架了

楼主:
是040号,查不到了。

网友:
悬停练的不错啊。可惜我的22A已经是骨架标本了!

网友:
不错哦!悬停的很好!!羡慕!!!

网友A:
马达上有个二极管??
干啥用的啊??

网友:
这机器 可以3D的吧? 呵呵

网友:
喜欢类似 SJM 这种没有侧板的 设计 维护调试 超方便

楼主:
说明书标的是3D400机子,我准备放架子上了,原因看标题就不用再说了,哈哈,接电时微调同事动了,不想重拍,压着方向杆飞的,起来时特难看,哈哈

网友:
头罩不错,换的哪一款

网友:
最近也在捣鼓华的22E,换了电子设备,在家也能凑合飞

网友:
老飞机我只有个36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达上有个二极管??
干啥用的啊??

我来回答议长的提问。
那样连接的二极管在电路中有个专用名称叫:续流二极管。
那样连接的二极管在这里的作用是:是泄放掉马达反向感生电压和电流,防止感生电压和电流击穿马达驱动器件。
通常的电路连接如下图,除有续流二极管外,还有3只消火花电容。

以上图为例解说工作过程如下:
先说说我们常用的有刷马达调速驱动电路。
由于在比例模型中有刷马达的调速是采用PWM(脉宽调制)控制的,也就是说单位时间里马达通电的时间长短比例来决定转速。
为了便于理解,我夸大地举例:若以10秒为一个周期,当通电10秒断电0秒,则马达的转速是100%(最高速);当通电5秒断电5秒,则马达的平均转速就是最高速的50%,这就相当于半油门;当通电1秒断电9秒,则马达平均转速就是最高转速的10%,这就是最低运行速度啦!
这样的解说应该能明白了:马达是处于一会儿通电、一会儿断电下工作的(100%油门除外)。
再由于,马达的主要组成部件是壳体、磁钢、转子和电刷,磁性材料做成的转子上绕有导线制成线圈。于是,这线圈就会有电感现象(当然,一根笔直的导线也有电感现象,只是比绕成圈的小的多得多而已),电感线圈通电后就会产生磁场——楞次定律!记住这个专用名词,下面所发生的事都与这个定律有关哦!
这个电感,在通电和断电的时候,会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存在!
那就是:当断开外接的电源前,由于通电时线圈周围产生了一定量的磁能场,一旦断电,那原先的磁能场不会突然消失,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弱直至消失。于是,这个断了电的线圈就处于一个在变化的磁能场中了,再由楞次定律可知,这个线圈就会有感生电压产生。(呵呵!成了发电机了哦……)而且,这个感生的电压会与原先的电源电压极性相反。但是,这个感生出来的电压值有多高呢?答 案那就得看线圈的电感量和磁能场变化的速率了。通常情况,大电感量的线圈,断电瞬间感生出来的电压会是原先电源电压的数倍乃至无穷……
我们用的马达,转子的结构和材质,刚好能满足产生大电感量的条件。于是,在PWM调速的过程中和断电的时候,线圈便会感生出非常高的反向电压。不好理解?那就以断电(收油门)的瞬间来解释吧……
关闭油门后,原先高速旋转的马达不会在那一刻瞬间也停止转动,会因其转子的惯性由数千或数万转逐渐减速到最后的停转,这个逐渐停止转动的时间,在空载的情况下通常会有2、3秒钟以上(这时的马达还真成了一个发电机了哦!)。在这段时间内,线圈断电瞬间产生的感生电压+惯性继续旋转而切割磁钢磁能场所产生的电压=X伏特(这个X数值会是多少,真的无法估算!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一个极性与电源相反、绝对不会低于电源电压的某个值!)。
这个被感生出来的电压,对于马达驱动电路来说,是个反接了正负极、电压又是的极高的高压!
这个感生而来的电压值和极性,足以损坏与之连接的电子元件!
于是,为了保护马达驱动元件和其他电子器件,特加入了这个“续流二极管”
刚才不是说到了嘛!这个感生电压和电流的方向是反的,对照上面那张图片来看,感生出来的电压是蓝色字体所标注的下正上负喽!这时的二极管处于正向连接啦!感生出来的电压就会通过二极管泄放掉。在二极管完好无损的情况下,这样连接的马达,所感生出的电压对于驱动电路来说,最高的反向电压值只不过是0.7V而已了(二极管的结电压)!就不会造成器件的损坏啦!
这样我们要保护的其他器件不被感生电压损坏的目的就得以实现了!
这就是加装那二极管的作用。
另:很多继电器的线圈引脚也会并接这样的续流二极管,其目的也是一样的!

网友:
说的比百度百科还详细呐,顶了

网友:
我认为续流二极管还是装到板子上比较好,
接到马达上,很容易什么时候就忘了,
给马达一换极性,就烧驱动管了,不安全

网友B: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指出:
正因为此处PWM开关频率比较高,所以使用肖特基二极管,导通压降只有0.3V左右
比整流二极管的0.7V低很多

网友:
好!但是消火花电容怎么用?

网友:
看那个时代的脚架多坚固!再看看现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指出:
正因为此处PWM开关频率比较高,所以使用肖特基二极管,导通压降只有0.3V左右
比整流二极管的0.7V低很多

肖特基二极管因的PN结的制造工艺的缘故,用作这类泄放电压和电流的续流二极管不是很适合——容易发生热击穿而呈短路状的故障。

网友D(2011-10-01):
表示没见过这个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示没见过这个机
哈哈,你可真行,把这贴给翻出来了,在此再次感谢LFQC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你可真行,把这贴给翻出来了,在此再次感谢LFQC兄!

我也在这里学到了东西,感谢黑人大哥

网友:
不错,写的很好,一看就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肖特基二极管因的PN结的制造工艺的缘故,用作这类泄放电压和电流的续流二极管不是很适合——容易发生热击穿而呈短路状的故障。

建意黑人专门开个贴,讲讲和模型有关的电子元器件和电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