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丝横轴与内丝横轴的比较

楼主(2010-11-20):
用外丝3MM横轴我曾碰到过两种情况:1~拧紧时,有一边从丝口处断了,取下后想把另一头好的螺丝取出来再用,没想到又从丝口根部断裂 2~试机时射桨了,原因跟第一种相同,从丝口根部断裂,幸好没伤到人
用内丝就怕滑头,用外丝就怕断头。这下可不知用什么轴好了

网友A:
只要上好胶并掌握好拧紧的力度,都不会射出来的呀:)

网友B:
质量不好

网友C:
原厂横轴——不二之选

网友D:
射的多是副厂的 没什么好不好的 成本决定质量
经济允许,尽量选择原厂吧

网友E:
冰人的3MM不知如何,我才改不久

网友F:
冰人的横轴不错,没射桨记录,炸机摔成90度也不会断~

网友G:
上胶只能防止螺丝松,对丝牙不良的次品无补於事。
外丝比内丝直径太,相对安全馀量大一点。
内丝加工时,丝攻在超出使用寿命後,切削效果变差,丝牙形状不达标,能不射吗?
问题还是品质和成本问题。
外丝加工时妄顾品质的话,一样会出事!

网友H:
原帖由
wanjingcai
于 2010-11-20 15:56 发表
原厂横轴——不二之选

楼主:
原厂可是很贵的哦。这点我可不敢消费

网友I:
冰人 改装件很不错!~
不过我还是在用原厂横轴

网友J:
不管内丝外丝,都要使用质量好的,而且飞行前检查很重要

楼主:
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或是听说过
因中联歪了而射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