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镍氢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0-11-20):
B6一直用来充锂动力
电池
,一切正常。
1、给控弄了8节AA镍氢电池组,用B6充,选择手动档,电流 500mA,发现电池在充电时,中途会停止6、7秒(这时电流为0),然后继续充,过会又停止几秒,再继续充,如此反复。正常吗?搞不懂为何这样。
2、容量为2000mAh的动力电池,用500mA的电流充电,电池居然不发热,奇怪,原来用快充
充电器
给1-4个普通镍氢电池充电时,发热很明显(当时用的电流是450mA左右,充电时间为4-5小时)。这是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A:
1、可能是电池接触不良吧。]
2、充锂电池1C以下充电电流一般是不会发热的。

网友:
镍氢电池是那个选项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应该不是电池接触不良,已经充了几次了,而且是不同的电池或电池组,都这样。

网友B:
这是正常的,每充一阵子就会停一下,再接着冲,我用的也是B6

网友C:
第一点正常,充镍氢电池的时候,是要关断电流检测电池电压的。检测D.PEAK的值来判断电池是否充满。
第二点也正常,镍氢电池小于1C充电的时候不会明显发热,B6的镍氢电池算法还是相当好的,别和垃圾快充比了!

网友D(2010-12-31):
正常!停的时候是在检查电池电压!充电器会自动给出相应的电流来充电!在你设置的电流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