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6拍摄延时

楼主(2010-11-20):
ZI6输出的视频会有0.3秒左右延时,我是用ZI6的AV输出直接接电视盒到电脑,还有是直接接到MP4上,均有此问题,因用于直机,所以对这0.3秒的延时很在乎,另外3.5的音频口,好像一定要拔出点才能正常输出图像的,大家都这样吗

网友:
用四个的视频线就不用拔出来一点

网友:
我用诺基亚5800的视频线刚好!视频和YUV高清都可以!

网友:
用四芯插头

楼主:
谢谢LS几位,方便贴张图出来看看吗,好知道买怎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LS几位,方便贴张图出来看看吗,好知道买怎样的
具体见图

楼主:
兔哥,谢啦,你是直接买到线,把这个头解剖成这样的还是直接有这样的头卖的,一般都带着线的吧

网友:
我是直接买的这种裸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