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x-s的一堆问题,仓罩真是太太太太太太太太脆了......

楼主(2010-11-20):
1,GAIN值到底调到什么程度才好:
今天微风,去草地上爽飞了,很稳,但是十几米高的高度收油门降落的时候,3米的时候提油门想再起来的,感觉它自己调平衡的时候太猛,一下翻个来掉到地上,仓罩摔坏。
2,4个
电机
有两个好松:底部的卡簧用手都可以拨动(转子不动的情况下),转子和底座可以上下
活动
0.5mm。用手转动有声音。
330x-s的仓罩真是太太太太太太太太脆了,又脆又薄。

网友A:
还行吧。
不过我一般不上那个盖子,不好看。

网友B:
仓罩嘛 您就多担待点了

网友C:
转子和底座可以上下活动0.5mm
把转子和轴之间的顶丝松掉,找好地方,把转子轻轻向底座方向敲击,力道自己掌握。或者把轴从底座向转子方向敲击,调整好后再紧顶丝。

楼主:
谢谢LS
谢谢! 可是还有问题1,哪位达人给解答一下啊

网友D:
LZ哪里的,北京的拿过来帮你修,一会就搞定,不见东西,说不好什么问题

楼主:
我上海的,可能之前跟你通过电话
今天去爽飞了,上了FPV,等会上个录像请你帮忙诊断一下啊 呵呵
http://www.iaidv.com/index.php/video/index/80
降落的时候,只是动了油门,其他舵一个都没动,快到地面的时候加一点油门马上就象喝酒醉一样乱晃,不应该叫“着陆”,应该叫“坠机”,呵呵
哪位达人帮忙贴一下视频啊 谢谢

网友E:
好像 是贴补上去[wmv]http://www.iaidv.com/index.php/video/index/80[/wmv]

网友F:
lz可以联系我们,周末到大宁来,我们帮你现场诊断一下

网友B:
因为你的感度线 用来抗干扰了 只能在344上面调试 大概转个90° 你在周围找找就差不多了 具体数值没办法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