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冷了,封船胶带要选对,不然就杯具了。

楼主(2010-11-20):
各位兄弟你们在用那种胶带。
我用过很多种,各有千秋,还没有特别满意的。
冰球胶带,太贵了,还不好买。

高温胶带,没拉伸性,其他还不错。

网友:
一般用3M的

网友:
那种透明的防水电气胶带粘性最强,在寒冷的冬天都有足够的粘性。。。

网友:
金手指好用@

网友:
cell pack沒用過,但是看上去不錯

网友:
3M的电工胶带,好用,有一定的弹性,对温度不敏感。3块一盘,多种颜色。我一直用米黄的。不建议用高温胶带,除了材料耐高点的温度外,粘合剂的持久性和温度敏感性都不好。

网友:
3m電工膠布,一開始玩模型用了幾次就改用透明膠了

网友:
3M电工胶带

网友:
一定要有3M标的哦!

网友:
我用的是3M玻璃胶 ,粘久了有点胶痕,用酒精擦一下就好,2块多一圈30M,可以用好久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有3M标的哦!535180
甚麼m都有,就是不好用。

网友B:
哪个颜色深的到是很好用就是太贵了!25一卷啊

网友:
一直用车用那种纤维胶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个颜色深的到是很好用就是太贵了!25一卷啊
是吖。我們一直在用,併一直再找更實惠的

网友:
一直用普通胶带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