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004 v2的四合一烧了

楼主(2010-11-20):
哪位老鸟能帮忙,我的004 v2的四合一(ESKY 000863)由于我老婆玩的时候摔机没收油门,烧掉了,凑近闻有股焦味,现在上油门不受控制,现在这个型号的4合一已经很少了  而且价格要200块,实在难承受,看看哪位老鸟能帮忙修复,或者指导修复,据说是可以在电路板上跳跳线什么  我是不懂,还请大家帮忙!

网友:
请黑人老大帮你吧。他是专家

楼主:
谢谢,看来也只有找他了!

楼主:
对了  怎么找到黑人大哥啊》?

网友:
看看烧的怎么样了。如果电路板上的铜皮完全烧坏了,就不好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  怎么找到黑人大哥啊》?

请拆开4in1,将混控板拍照,我指点出出问题的位置和元件……
自己动手修理的话,一般元件费用也就5、6元钱以内的事哦。

网友:
黑哥真是好人那,

那有烧坏四合一的地心他就准会在那出现。前不久还帮我修好二个混控板呢,在此再谢谢老大。

楼主:
黑人大哥,你好 ,经拆开发现是一块集成电路上的小元件烧掉 脱落下来,该元件是一个8脚元件,上面写:第一排:4420  第二排写:BA9N15  请问黑人大哥是不是买到这样的元件焊上去就ok??还有就是这种元件叫什么名称  哪里可以买啊?谢谢  盼复!!好像焊接地方比较小 难度不小啊!!

[localimg=289,150]1[/localimg]

[localimg=282,126]2[/localimg]

文件名:
描述: 混空板正面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cad8938a-f580-11df-95b1-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混空板反面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cb16a30a-f580-11df-baea-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图片一个也看不到……
从你的文字描述来看,是标有4420(全称是:AO4420)的马达驱动管烧毁了。这驱动MOSFET(场效应管)有多个型号的可以直接替代,型号有:IRF7413Z(电流13A)、IRF7832(电流20A)等多个型号。
至于拆除已烧毁了的元件,你可以这样操作会变得容易:
往元件脚上堆焊锡,使单边所有的引脚呈短路状,利用较多的焊锡量不易快速冷却而凝固的特点,烙铁头快速地来回加热两边的引脚……这样就能非常容易地将元件拆除了。
下一步的焊接,那就得先清除掉刚才多加上去的、还留在焊盘上的焊锡。至于如何清除,我采用的方法是:用从屏蔽线里拨得的屏蔽网(铜丝交织的网状线)、涂抹上松香后,放在欲吸除多余的焊锡位置,用烙铁加热铜丝网来吸除……
处理干净后,就将新管子的引脚对准位置后,逐一焊接就可以了。

网友:
元件可以从电子市场购买,网上也有,价格大都在2元/片以内吧……

楼主:
到底是老鸟,谢谢黑人大哥!回家试试看,不行再请教!

网友:
有黑人的解答。。。004可以重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热心人,不知小丘V3改后了没?

网友:
黑人是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