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北极星水机密封问题

楼主(2010-11-21):
呵呵  才做了个翼展1.1的北极星,但是不知道怎么对机身防水,内部打算用704硅胶,但是外面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我看见魔友们都是沾的胶带,但是水泡了胶带应该会掉吧~~~╮(╯▽╰)╭   求教。。。求教。。。最好上两张照片啥的

网友A:
其实机身的密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设备的密封,其中电调最重要,其次是接收机及舵机。

网友:
热熔胶,效果刚刚滴,就是重了点

网友:
参考船模相关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才做了个翼展1.1的北极星,但是不知道怎么对机身防水,内部打算用704硅胶,但是外面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我看见魔友们都是沾的胶带,但是水泡了胶带应该会掉吧~~~╮(╯▽╰)╭   求教。。。求教。。。最好上两张 ...

看過有飛友發表的帖子是用705硅胶,跟買3瓶,不知可用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我也分不清楚704和705  反正就防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机身的密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设备的密封,其中电调最重要,其次是接收机及舵机。

⊙﹏⊙b汗  我还想着把电调接收放上面,只要船身防水做好了,就不用做电调接收防水了~~~呵呵  第一次做这个,好多不懂得地方   还有就是据说电机台容易断,我准备在里面加轻木板,这样就刚刚的了吧

网友C:
断?一般只要不摔到陆地上不会断,防水——只要板子切得整齐,胶水粘住就OK了,胶要刷均匀,防水胶有的话可以灌封,还有,最主要的就是电调要用足,因为他要被密封在舱内,发热很严重的,我的就是这样烧了,不过那个电调是XXD 30A的,质量的确不咋地

网友:
这个飞机重心在哪?正有兴趣做个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图纸上标的有
很好飞
就是做着太烦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断?一般只要不摔到陆地上不会断,防水——只要板子切得整齐,胶水粘住就OK了,胶要刷均匀,防水胶有的话可以灌封,还有,最主要的就是电调要用足,因为他要被密封在舱内,发热很严重的,我的就是这样烧了,不过那个 ...

我把电调做全面放水处理,放在机身外面,什么问题都没有,接收机做放水后连插头一起带套套,飞机就是翻在水里也能开回岸边,机身就没做什么特别处理,在电机座跟机身连接的仓里注入泡沫填充剂,很牢固垂直插水都不会断。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IzMDY2MzM2.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电调做全面放水处理,放在机身外面,什么问题都没有,接收机做放水后连插头一起带套套,飞机就是翻在水里也能开回岸边,机身就没做什么特别处理,在电机座跟机身连接的仓里注入泡沫填充剂,很牢固垂直插水都不 ...

請問电调防水是用704還是705?

网友:
我用的是704胶,应该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