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人,esky接收机的ppm信号输出在哪儿

楼主(2010-11-21):
求助各位高人,esky接收机的ppm信号输出在哪儿

楼主:
电路

电路

楼主:
电路2

电路

网友A:
回复 网友B:

HC164的8脚......一般是接入解码后的脉冲串.......即PPM信号,1、2脚接复位(同步)脉冲

lxd1954  回答

楼主:
感谢楼上大哥

网友:
准备整无线模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HC164的8脚......一般是接入解码后的脉冲串.......即PPM信号,1、2脚接复位(同步)脉冲

lxd1954  回答

您弄错了,此款接收机ppm信号的输入是1、2号引脚。
附上密脚74AHC164的相关图片如下:

网友:
最佳信号获取点是“藤椅”贴里、图片中那个标有J6的三极管的C极。
附上三极管的引脚图:

J6的位置在这里: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不会错的哦........
8脚就是CP(时钟)端,1、2脚是数据D输入端,好多成品接收机都是8脚接信号输入脉冲串,1、2两脚并接在一起,作为复位(同步)脉冲输入端.......本人修过好多这类接收机,都是这样接的哦.......
当然,也遇到过反过来应用的,8脚接复位脉冲,1、2脚接信号脉冲串......效果是一样的!

lxd1954

楼主(2010-12-26):
感谢各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