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双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11-21):
RT,奇怪的双桨,比如两只桨分别为A和B,低速时A在B的下面,高速时A在B的上面了!
排除桨的原因,求解!!

网友A:
请检查下列问题:
平衡杆固定座的螺丝/撬撬板螺丝/桨夹球头松了!还有○圈问题。
楼下继续补充!

网友B:
我的机机原来有过有时双浆,有时没双浆,后来发现是撬撬板螺丝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