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看下这种双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11-21):
RT,250奇怪的双桨,比如两只桨分别为A和B,低速时A在B的下面,高速时A在B的上面了!
排除桨的原因,求解

网友A:
轴弯,螺丝松~

网友B:
T字头可能有问题。

网友C:
看看T头上里面的定横轴胶是不是有虚位了。。如果有。。换了就OK。

网友D:
XG7?
XG7?
XG7?
XG7?
XG7?
XG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