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260a好还是4#6好??

楼主(2010-11-21):
我新手,想玩4通单浆机,入260a好还是4#6好??都说说各自的优点和缺点,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路过,我以前飞260A小飞机很稳,很耐摔,就是要不断的调整,可能是电池容量小了的关系。4#6我不知道。

网友B:
这要看你有多新
260稳
4#6贼

网友C:
纯新手的话还是260吧,虽然做工和性能比华科尔的有明显差距,但是超级耐摔。我买来第一天就摔了10多次,换华的机估计早烂了
新手肯定要炸机的是不?

网友D:
或者换个思路,直接上4G6s,用260A的钱去买配件,也行。
即使是260A,也是需要配件的。现在为止我的260A换了一个主轴,一个接收板

网友E:
要是新手还是260吧,精度没有华的高,但是耐炸哦,这点对新手很重要哈。

网友F:
楼上的都说的对,4#6加上控起接近1K了,260A才500搞定!!
没错花科尔的的确漂亮,但是基于新人炸机,还是选择260A

网友G:
建议还是选260A,因为比较经济实惠点,就像楼上说得。

网友H:
作为一个刚入了4G6S的电直新手
感觉4G6S并不算太难飞
当然LZ的备选里面没有这个

网友I:
便宜就260好
如果以后打算长飞还是上4#6+2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