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亚拓500ESP可以做倒飞熄火着陆么?

楼主(2010-11-21):
有成功的朋友没有,麻烦说下感受。
500级的做正飞熄火着陆没问题,但是倒飞还没整过,怕桨速最后不够翻过来。
有做过的朋友说下可行不?谢谢啦!!

网友A:
正熄火降落我还没试过那。。。。。飘过
LZ来个正飞熄火的视频被

网友B:
直接倒飞熄火降落吧。用桨落地!

网友C:
直升机熄火降落不要老想着用螺距,螺距是接近地面时才用的,在高空,无论是滑行还是翻滚螺距都非常小,甚至可以0螺距,负螺距。你可以把高速旋转的螺旋桨想象成一个圆形翼面的固定翼。只要俯冲速度够了,0螺距也可以翻的。

网友D:
蓝剑兄, 500的要比600难啊,估计你只有一次机会, 600倒飞翻回来以后还剩余比较充足的动力呢

网友E:
换个大一点的桨试试
桨越大,惯性越好!
还有就是桨夹处不要锁的太紧!
手上功夫,练吧!

楼主:
多谢啦
看薛童銘所说,是用零螺距翻得,看他用600所作的连续图片,是在高空翻得。
但是我看好多高手的视频,都是快接地的时候顶住再翻得,而且最后转速都低的不成样子了,那样子肯定是用了负螺距顶住了的,所以不知道500能不能做这个动作额……

网友F:
450都可以,别说500 了,只是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