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华科尔V120D01主轴固定环

楼主(2010-11-21):
我的120D01如果把主轴固定环螺丝嵌进主轴凹槽会使主轴卡的太紧,所以我要固定在凹槽上面一点,要用大点的力气才能卡住,原厂的螺丝很细很软,没用多大劲儿就被我弄断了。

专门去买个固定环很不值得,我用手头2MM的轮挡DIY了一个,因为能用粗螺丝,所以强度高很多,一个才1块钱~~

先看个完成图,左边是加工好的,右边的没加工的(孔没在正中,转起来震动很大)

我的工具,这种电机轴径刚好2MM(四驱车的也可以),把轮挡套进去

给电机加电,用挫对外面打磨

用壁纸刀打车出3MM的突起用来抵住轴承内圈

测量一下,3MM多一点 刚刚好~

和原厂比较,左边是原厂

装上去看一下~~

因为没找到1.5MM的内六角扳手,所以用了两个大螺丝,共重0.9g(原厂0.2g),如果换用原带的小顶丝重量会减轻不少,追求重量轻的话可以磨得狠一点。

网友:
佩服 高人 用简单的工具就DIY了

网友:
手抓式车床?看来加工一些微型要求不是很高的零件可以使用这个方法。

网友:
  有專為模型用的車床的!鑽床也有

网友:
确实手工好

网友:
这才是模型的乐趣:)强手工!顶一个

网友:
手抓式车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