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平衡仪能用无副翼飞否?

楼主(2010-11-21):
有人试过吗

网友:
平衡仪很强大。性价比高……(删掉吧。省得说我是马甲),可以追一追进口平衡仪了。目前本人设置的已经可以脱控悬停。

网友:
LS,平衡仪脱控悬停是应该的

网友:
设置平衡仪脱手飞行很简单
只是看会不会用了
现在用固朗遥控感觉也蛮不错的
功能蛮多就显示不够大没看说明书还不好认
听说飞固定翼也蛮牛叉
有玩过的出来补丁

网友:
LS都没看清LZ问的

KDS是平衡仪不是3轴陀螺。回答,不能。
要说能。不装3轴都有不少人在飞无副翼的

网友:
楼上严重错误。首先,平衡仪就是建立在三轴陀螺仪基础上的。否则怎么自动平衡阿。其次,无副翼与有副翼区别仅仅只是需要更多的舵面修正。
所以综上所述,我认为平衡仪可以担当此重任。

楼主:
有实验过的人来说下啊

网友A:
无副翼系统与平衡仪最大区别就是:
无副翼系统努力维持飞机保持当前状态, 作用与副翼完全相同
平衡仪的主要作用就是让飞机在无操作时保持水平状态, 跟LAMA相同
-------------------------------------------------------------------------------------------------------------
所以平衡仪的好坏,个人认为关键看它怎么检测水平状态,
也就是说,它如何知道飞机是否水平

网友:
固朗经销商都说了是支持无副翼系统

最好的就是是找版主问问

网友:
前段时间有朋友把平衡仪传感器拆开了,最重要的就是那个主板控制器也可以叫3轴陀螺仪。
其他的都很简单

网友:
大家理解的都差不多,平衡仪可以代替有副翼,工作方式基本相同。但是因为我们设计初衷还是为了平稳脱控悬停,所以软件计算上和我们接下来要出的无副翼系统会有所不同。

喜欢尝试的模友可以试一试平衡仪充当无副翼的效果,我本人也试过,悬停航线没有问题,简单的3D 也可以完成。

如果模友对性能有较高要求的,我建议还是等我们专用的无副翼系统出来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副翼系统与平衡仪最大区别就是:
无副翼系统努力维持飞机保持当前状态, 作用与副翼完全相同
所以平衡仪的好坏,个人认为关键看它怎么检测水平状态,
也就是说,它如何知道飞机是否水平

我理解的KDS平衡器这样的。
听说是一个摄像头对地拍摄,然后听过地面图案软件进行对比。最后来判断机身是否在移动。
并不是检测机身的水平状态。按了不同但目的就是一个。让机机尽可能原地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的KDS平衡器这样的。
听说是一个摄像头对地拍摄,然后听过地面图案软件进行对比。最后来判断机身是否在移动。
并不是检测机身的水平状态。按了不同但目的就是一个。让机机尽可能原地不动。

楼上正解  需要补充的是,除了镜头,同时传感器也在工作。这样两者结合一致的效果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