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50的大浆根部的厚度太厚了能磨薄一点吗?

楼主(2010-11-21):
我的固朗450C的原装波纤大桨的根部厚度约4.7-4.75mm,在淘宝上买的那种黑白波纤大桨的根部厚度是4.9-5.33mm,三拼木桨的根部厚度5mm以上。黑白波纤大桨、三拼木桨很难装进固朗450C的大桨夹里,就是挑薄一点硬塞进大桨夹里也是夹得死死的。用手要费很大力才能搬动,无法用啊。能不能把大桨的根部磨薄一点?或有其他什么办法?

网友:
我平时用的三拼木桨,用砂纸打魔一下,还可以,就怕强度降低,现在不会倒飞,试不出来.
也用台钳夹过,当时很好用,放半天就又复原了,

网友:
只要别磨斜了,应该可以磨。

FY的47块那种桨真的不错。

我可不是托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手工磨桨夹的难度太高,况且桨夹槽口磨大了再装其他正常的大桨又会有问题了。磨桨根主要是降低了强大造成射桨,不知波纤大桨根部的结构是怎样的。

网友:
用扁锉,保证两个平面平行就可以了

楼主:
磨桨根主要是怕降低了强度造成射桨,不知波纤大桨根部的结构是怎样的。

网友:
手工状态下不具备这种条件吧?

网友:
可以磨,但要平整,需要功夫的

网友:
用刀片刮薄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砂纸慢慢磨

楼主:
各位有磨薄的经历?磨薄后会不会增加射桨的机会啊?

网友:
不会平 ,还是买合适的桨安全些.

网友A:
用砂纸慢慢的磨,要磨得平就行,不会降低强度的
LS有一位,用虎钳夹是个危险的事,因为表面看不出来问题,里边可能已经被夹得出现列纹
桨根用砂纸打磨掉0。几个MM是没有事的,大家可以看我的贴子,夹机把桨根炸出一缺口来,补好照样 暴力3D

网友:
我用什锦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砂纸慢慢的磨,要磨得平就行,不会降低强度的
LS有一位,用虎钳夹是个危险的事,因为表面看不出来问题,里边可能已经被夹得出现列纹
桨根用砂纸打磨掉0。几个MM是没有事的,大家可以看我的贴子,夹机把桨根炸出一 ...

我用台钳夹过桨跟之后滴502浸透 开3D无射桨记录
动力配置:朗宇2216 3600KV 配13T马达齿 花牌2200mah 20C  好赢40A  飞越9元木桨
顺便多少一句,便宜木桨多数用过一阵都会弯,调双桨之后记住哪个桨夹装的是哪只桨,如果两只桨互换的话可能还会有双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