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给油就打转

楼主(2010-11-21):
是不是陀螺锁不住尾了?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
这是一个直升机原理性的问题。
你应该都想想,多观察,就能很快找出问题的。

网友:
首先检查尾桨正负螺距

网友:
转速低,螺距太大,也会转

网友A:
打转首先考虑陀螺是否反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转首先考虑陀螺是否反向~~~

赞成~~慢慢推油看看尾桨变化吧

网友:
原因很多,您说的情况又不够具体,所以不好直接判断。

网友:
把陀螺仪 反向 就可以了

楼主:
先开始飞都没事。后来飞机被墩了一下。就变成这样了

楼主:
陀螺仪没反。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尾桨好像没问题
还有正负螺距怎么调啊?

楼主:
我想问下陀螺仪上面的两个小开关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陀螺仪上面的两个小开关是干什么用的?

正,反;模拟,数码

楼主:
要是打转是不是调那个就好使了?

网友:
1.陀螺反向,2可能转速没起来,打油太猛,3陀螺非锁尾模式,4忘装陀螺了,5陀螺线忘插了,6舵机线,忘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陀螺仪上面的两个小开关是干什么用的?

大哥 多看看说明书啊。 数字开关别拨错了 要不烧舵机的

楼主:
那kds800怎么设置啊?一个是ds 一个是dir
怎么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开始飞都没事。后来飞机被墩了一下。就变成这样了

鉴于这种情况,楼主应该检查一下飞机啊,一定是尾组的某个部位出问题了。

网友:
看看皮带是不是松?

楼主:
额。好像是皮带松了。螺丝松了松。把尾管往后拽了拽~
明天出去再试试了~在家不敢飞~谢谢大家啦~~~~

网友:
皮带 也不能弄太紧哦。不然负载太大 容易坏东西。

网友:
希望你明天试飞成功

网友:
对了 你用的是450 SPORT??  KDS800 这种大陀螺仪 能装在SPORT的陀螺仪座上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开始飞都没事。后来飞机被墩了一下。就变成这样了

要真是这样说明设置和安装都正确。 难道是东西炸坏了? 悲剧哦

网友:
陀螺仪输出是不是反向了

网友:
蹲了一下 ,,请检查尾巴有没打滑的东西,,尾轴中联。。皮带轮。。铜套又没滑出。

网友:
陀螺仪反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