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电机使用寿命!如何知道!

楼主(2010-11-21):
本人的
电机
用了快一年了,一直好好的,只是最近感觉力量差了点,因为悬停推的油门要高一些了,是不是电机不行了,如何提前判断电机问题!

网友A:
拆下来看轴和轴承

网友B:
1.可能是电机过热过,造成磁钢退磁
2.轴承问题

网友C:
轴承打油如何?

网友D:
电池不行了吧

网友E:
应该是电池老化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换一块新电池试试。

网友F:
电池,桨,包括电调,都有可能有问题,不一定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G:
如果用手转一下电机。。很顺的话。。估计电机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感觉XXD电机价廉,可用。

网友H:
LZ你的电机保养过没有啊!在电机轴承位置,喷点WD40这类可以防锈润滑的东西可以延长电机寿命

网友I:
强大的毕哥!

网友J:
我的也有相同问题,
我也用着XXD2212KV1400的马达,最近三个马达同时出现问题,全油门3秒后无力,拉低一点正常,过不了5秒又开始出现此问题,让模友拿去搞了一下,竟然好了,不是磁钢退磁,也不是马达线圈问题,轴和轴承我也换过,也是出现那种问题。
后来让模友拿去修,居然两颗螺丝就搞定问题,主要的是马达轴那里有两个很小的内六角螺丝,那里松动以后就会这样,,楼主仔细检查一下吧,,可以用轮挡的内六角螺丝更换~!!!

网友K:
新电机我都要把轴用锉刀锉一个小平面,这样上顶丝就不会打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