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提问题请老鸟快快回答 谢谢

楼主(2010-11-21):
竹片可以做机机的主旋翼呀???

网友A:
可以,只要你技术过硬,能把他削的很好

网友:
机翼的制作方法有很多,有翼肋形式的,有整体形式的,看你要做哪种的了

网友B:
我小时候就用过竹丝做模型飞机!
 竹丝也是用小刀自己削的,弯竹丝时,要先把竹丝用水打湿,再用蜡烛火来把竹丝烘弯成型。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