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遥控接收距离变短的原因

楼主(2010-11-21):
一个27MHz的枪控,两个接收,枪控离开接收不到5米就开始失控了。请问有什么原因导致的,排除干扰的原因了。

网友A:
多半是发射管损坏后的缘故……
只有激励极在发射出微弱的电磁波了。

网友:
27M玩具上才全是这个频率。模型上较少,赶紧淘汰吧,别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发射管损坏后的缘故……
只有激励极在发射出微弱的电磁波了。

黑人大哥,请帮忙看一下,哪个是发射管。是那个C2314吗,我摸了一下它很烫手的,还有该如何测量它的好坏。万分感谢。

网友:
C2314是发射管,至于怎么测量最好百度一下。有一种烧坏的管子最好测量,就是各脚都击穿或其中2各脚击穿。击穿的意思是脚与脚之间电阻为零

网友:
红圈里的元件就是发射管: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模型使用过程中,同频干扰造成模型运动事故的几率是很高的,有很多模友把这些问题总结为无线电管理不严格或者无管理所造成的结果,其实不然,在正规模型比赛中,有非常严格的遥控器频率报送与管理机制,但是同样也遇到同频干扰的问题,有两台遥控器虽然不同频,但是在使用构成中仍然出现了同频控制现象。

面对越来越大的模型市场开发,遥控安全问题日益严峻,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2.4GHZ遥控器系统很好的解决了遥控安全性和其他方面的问题,下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种新型模型遥控器系统。

2.4GHZ技术属于微波领域,最早应用于无限音频传输,在大概6年前国外出现了2.4GHZ遥控设备,至今已发展了几代产品。2.4G无线电通讯技术有如下几个特点:

1、        频率高,依托微电脑自动与规划频点,不需要利用控制晶体来设定频率。
2、        2、同频几率小,在许多遥控设备一起使用、一起工作的情况下,可以自动让频、跳频,以避免相互干扰。
3、        功耗低,由于不需要晶体来作为频率控制的零件,功耗大大降低。
4、        体积小,由于控制波长很短,所以发射和接收天线都可以很短,一定程度上缩小了遥控设备的体积。
5、        反应迅速、控制精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型使用过程中,同频干扰造成模型运动事故的几率是很高的,有很多模友把这些问题总结为无线电管理不严格或者无管理所造成的结果,其实不然,在正规模型比赛中,有非常严格的遥控器频率报送与管理机制,但是同样也遇 ...

谢谢您的详细讲解,可我看到的都是2.4G的优点,难道就没有缺憾吗?

网友:
缺点就是绕射性差吧!

网友:
还是用2.4G的比较好。

楼主:
经过更换控的发射管及更换接收机,更换电调等试验,发现是由于原电调原因导致的,使用其他电调控和接收工作正常。
经黑人大哥的分析,可能是电调的信号线有杂波导致,正在寻找磁环,等待下一次试验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