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锂电池

楼主(2010-11-21):
淘宝上有锂
电池
的电芯卖,大家说能不能自己买电芯和保护板,自己组装锂电池,这样成本低不少。。。。做过的说说经验。。。

网友A:
电芯质量有保证的前提下,是个省钱的好办法……
常见的保护板能提供多大的电流呢?3A的?超过5A的不多见啊!似乎只有专业产品里才有超过10A以上的保护板……

网友B:
锂电池
模型上用的锂电池不用加保护板!

网友C:
模型上的动力电池 不适合家保护板

网友D:
有没有魔友买过散装的电芯?效果如何?
今天下午我在广州解放中的电器街逛,发现有好几家这样的店铺,大小电芯标称容量从几十mA到5A不等,容量大的大概25-30元/片。因不懂行,我不敢买。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模型电池和一般的锂电池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放电倍率,我们模型电池一般都是20C-30C左右的,你所说的30一片大概就5C左右那种电池不适合用在模型这种对电池的C数要求高的地方,那种电池人家一般组来用在电动车上的!

网友D:
疑惑的地方就是,商家说是20-25C的。从外观上能看出来么?

网友F:
从外观上看不出来,只能试,

网友G:
我在淘宝一家好像叫“动力工场”买过电芯,卖家还送了一块保护板,这种保护板不是楼上所说的那种电压保护板而是一种像电路板一样的东西,用来焊接电池两极的,从而避免两极碰线短路。他还教我怎样去做电池,第一次做电池,感觉还不错。尽管包装不是太好看,但玩自己亲手做的电池真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