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试验了下 熄火降落 差点炸鸡。

楼主(2010-11-21):
刚才在楼下试验了下 熄火降落 差点炸鸡。 在空中打开熄火开关,动力一下子掉了好多。 不像模拟器里面,转速是慢慢减少的。 大大们帮看看 是哪里没调整好?机器的皮带也没弄太紧呀。

网友:
练这项技术要非常冷静,心理素质要过关.

网友A:
好像最好在3D模式悬停时切熄火吧?为了就是转速够!如果用悬停模式下切熄火的话,转速肯定是降得很快的,因为悬停模式的转速本来就低很多啊!

网友B:
熄火降落首先要有高度,例如10米,熄火后要打负螺距,利用下降的气流保持旋翼转速,快到地面才打正螺距降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熄火降落首先要有高度,例如10米,熄火后要打负螺距,利用下降的气流保持旋翼转速,快到地面才打正螺距降落。

高手啊,道理上是这样的。

网友:
别 告诉 我 你 事 用 450练的 熄火降落, 450真不 适合练那 动作,大浆掉转太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最好在3D模式悬停时切熄火吧?为了就是转速够!如果用悬停模式下切熄火的话,转速肯定是降得很快的,因为悬停模式的转速本来就低很多啊!

转速很重要!!

网友:
450AUTO`~~~要拿速度!!下坠的速度~~~大概10米左右负螺距 拿浆速~~~必须逆风降落!关键是感觉~~不是一打熄火就打负螺距啊~~

网友:
多备几幅脚,兴许就能练出来了

网友:
熄火降在普通模式下和 3D下都行,不过在普通模式下更难一些,3D下还行,桨速很高,感觉好一些
不过楼主千万注意一个问题,就是熄火逻矩和谁一样
我原来熄火降是在普通模式下练习的, 后来就在3D下熄火(平时习惯就是在 3D下直接起, 熄火降) 有一次在普通模式下调机, 降时习惯性熄火。,坐地上了

网友:
原因是我把熄火逻矩调的和3D一样了,在普通模式下熄火和空中换3D一样,是要往下坐的,本来就不高,一坐到地上了

网友:
高度不是问题,根据高度考虑是否需要负螺距或负螺距多少。

3D转速高一些,确实更容易,调好熄火曲线很重要。

450的话,最好用碳桨,惯性大些阻力小些,木桨基本无可能(不排除高手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