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翼于升力问题

楼主(2010-11-21):
一个纠结很久的问题,就是战斗机是如何控制升力的。飞机飞行的原理我知道,但战斗机在低速巡航和超音速飞行速度跨度是非常大的,不同的速度也会产生不同的升力,问题来了,战斗机是如何在超音速下克复强大升力做到相对低空飞行的?又是怎么做到低速高空巡航的?说到这里会有人说是通过机翼的活动翼面做到的,我想知道那个控制高度的活动翼面在那里?民航客机和战斗机在主翼左右两边会有两个活动翼面,一对用来控制飞机姿态做旋转动作,另一对是不是就是控制升力的?如果是的话,这对活动翼面是计算机根据不同的速度进行调整?还是人为控制?航模可以通过尾部平衡翼控制高度,战斗机在高速需要轻微调整高度的情况下不可能也是那么做的吧,如果是的话那将多危险。

网友:
我只知道战斗机低速高空巡航都是非常快的,战斗机翼展很小好像就是靠速度,如果失速的话好像就是一块铁了吧?

网友:
人为+电脑辅助

网友:
总得要减速,不然降不下来。

网友A:
战斗机是如何在超音速下克复强大升力做到相对低空飞行的?
升力不止取决于速度,也取决于飞机的迎角啊,即使飞机速度很大,如果相应的减小飞机的迎角,也会是升力降下来,维持平飞的

网友:
战斗机有些是有襟翼的吧,高速时拉平低速时放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战斗机是如何在超音速下克复强大升力做到相对低空飞行的?
升力不止取决于速度,也取决于飞机的迎角啊,即使飞机速度很大,如果相应的减小飞机的迎角,也会是升力降下来,维持平飞的

你的意思是说维持高度是靠迎角做到的?我觉得不太可能,要知道飞机是有拉平功能的。如果拉平了,飞机失去迎角不就会因为没有升力而下降了吗?

网友:
那么KT板机呢?连翼型都没有,不是照样可以留空吗?
额,别骂我,我不懂的,猜测……

网友:
说到底是一个翼载荷的问题,高速机翼载荷大,慢速机翼载荷小。

网友B:
F=0.5*S*CA*P*V^2
S是升力面积,CA是升力系数,P是空气密度,V是速度。。
通常升力系数和在不太大的攻角下是正比关系,所以V增加,只要减小主翼的攻角就可以了。。正常布局里减小主翼攻角靠的是减小升降舵的负攻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F=0.5*S*CA*P*V^2
S是升力面积,CA是升力系数,P是空气密度,V是速度。。
通常升力系数和在不太大的攻角下是正比关系,所以V增加,只要减小主翼的攻角就可以了。。正常布局里减小主翼攻角靠的是减小升降舵的负攻角 ...

有点模糊认识了,那么在鸭形布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模糊认识了,那么在鸭形布局呢

固定翼常规布局就是一个人挑水,要扁担前面抬起来(攻角增大),只能在后面压一下(增加平尾下配平力)。但是
鸭式就是两个人抬水。要把前面抬起来,只能前面那人往上抬,后面那人往下低咯。
不是很确切的比喻。你可以画一个力矩图,列一个等式,然后分析一下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