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升级至550

楼主(2010-11-21):
此机升级极其简单,只需88元升级包即可!配550MM大浆,与430MM大浆完全不一样感觉,继续折腾!

网友A:
请教楼主88元升级包具体是哪些东西啊?

网友:
尾管,皮带,尾舵机拉杆,  550MM大桨另算

网友:
尾管 尾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88元升级包具体是哪些东西啊?

网友:
动力配置也需要作出调整,可以调整电机KV值或齿比。
电调也建议使用100A。电池用3300~4000mah 6s。
550mm桨需要的转速更低。

网友:
皮带肯定要换。。550MM浆。。这个马达KV如何配哦。。

楼主:
正使用AH550H-1100KV,35C/2800 飞航线

网友:
麻烦,不想改,算了,看看

网友:
改了后飞起来有什么效果?

网友:
完全没有必要,换个机不就行了。

网友:
改550后能不能飞暴力3D?旋翼头会不会超负荷了?

网友:
弄高压板,把飞机飞散架。

网友:
最近我在研究 升级550 500的皮带 怎么搞  如果可行  会推出副厂升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