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X6I如何设置飞翼模式

楼主(2010-11-21):
本人只会用固定翼模式~不会用飞翼设置~~~~~

网友A:
楼主意思是设置混控?

网友A:
不过我用的DSX7 ,你先选择一个固定翼的模型,然后里面i就有设置混控的选择啊

网友B:
DSX7里是开机时按下左边向下和ENTER键进入初始化菜单,然后再WINGTYPE里设置成DELTA WING(三角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