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铝合金和铁能用氧炔焊焊到一起吗?

楼主(2010-11-21):
割草机发动机的曲轴箱要焊接到一块铁板上,曲轴箱铝合金的
以前焊过铝管和铁片,成功
尝试用螺栓,不可行
如果用氧炔焊,曲轴箱会因为热胀冷缩变形而无法配合另一半曲轴箱吗?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我知道好像用铜过度一下可以 不然的好像熔点差的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好像用铜过度一下可以 不然的好像熔点差的太多

嗯,用黄铜焊条
就怕焊接产生的高温导致工件变形

网友:
有种焊条 淘宝有卖的 我试验过 能够焊接 不会变形  天津卖的 叫啥忘记了 温度是300度左右 煤气罐火焰就可以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