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求助~~zi6 一开机就转到HD输出 黑屏(没插头)

楼主(2010-11-21):
我的zi6本来用的好好的,今天准备做个4芯插头~~然后插了HD和AV接口试试看~从此噩梦开始~~

16:27:51
**  ZI6出毛病了  开机响一下 屏幕闪一下就关机了
16:27:56
怎么搞的啊

16:50:50
换上新电池也没用 啊   开1秒不到就自动关机  NND  出鬼了  一直用的 好好的
16:57:48
MD  莫名奇妙好了  又变关不了机了  我X啊

  17:43:51
找到问题了  是HD接口有问题,开机后不是关机 而是换成HD输出了。拿个线重新拔插HD接口 图像就出来了。那我现在咋办啊?现在一开机都自动切换到HD输出了。。。

  17:46:56
捅下拔出 就有图像了。。。。然后再重新开始 一样变成黑屏  还有再捅一次file:///C:/Users/juch/AppData/Local/Temp/E9BIPM$_%609%7D%60VS07%60VD9H1F.gif
  17:47:27
谁来帮帮我啊
  17:48:40
以后带出去拍的话 要备个4芯插头?

网友:
插头部分接触不好吧,拆开看看。

楼主:
拆开看了好几遍了~~没用

网友A:
拆开,把hd接口上面的簧片往下压压看。如果和av接口一样的话,是靠簧片是否向下接触(应该是接地)来判断是否插入插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把hd接口上面的簧片往下压压看。如果和av接口一样的话,是靠簧片是否向下接触(应该是接地)来判断是否插入插头的

应该不是这问题,黑屏的时候我只要重新插拔 四芯插头就会出图像  然后重新开关机又老样子,变黑屏。

而且2个短路点 我也测试过,插着四芯 是断路。。。  没插是短路

网友:
接口问题.变成视频输出

网友:
顶5楼!我的就是这样弄好了!嘿嘿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插孔的弹片短路了,虽然里面没有插头,但板子认为是HD或AV输出了,所以屏幕就关闭,这时应该是没有关机的,你按录像应该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