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并联的问题

楼主(2010-11-21):
各位大哥大嫂请教一下
我现在有2块 1000MAH3S 20C的
电池
最大电流20A
想并联使用
是不是变成2000MAH3S20的电池呢?最大电流是不是变成40A呢?可不可以这样计算呢?
这样会不会对电池的寿命有影响呢?

网友A:
理论上来说,你这样计算是对的。
同规格电池并联:总输出电压不变、容量增加一倍、内阻减小一半、最大输出电流增大一倍。
至于寿命,那要看电池的一致性啦,一致性好的话,能达到理论循环次数。一致性差的话,会有个别电池提前进入老化期或损坏。

楼主:
2块电池型号都是一样的 使用的次数基本一样

网友B:
那就可以并,记得在并联操作前,把电池的电压放到差不多

楼主:
好的 谢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