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的旋翼头太容易坏了

楼主(2010-11-21):
没几天连着炸了两个旋翼头(Y字头)。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加固一下?

网友:
 炸的把。。。004想要好飞,要升级的太多的。。。。

网友:
直接上450  004没啥意思

网友A:
我飛 Guru-Z 4 道, 一样的旋翼头断了N次(Y字头), 找枝原子笔身,量好 切割 鑽钢釓孔。把3mm 的主抽和钢釓涂點油插上,用502固定和修补,干後把钢釓拿掉,把切好的原子笔身涂502套上对孔,Done 像新的一样。把钢釓换成鐵釓会耐炸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飛 Guru-Z 4 道, 一样的旋翼头断了N次(Y字头), 找枝原子笔身,量好 切割 鑽钢釓孔。把3mm 的主抽和钢釓涂點油插上,用502固定和修补,干後把钢釓拿掉,把切好的原子笔身涂502套上对孔,Done 像新的一样。把钢釓换 ...

这个主意不错,不过还不太懂具体怎么做的,能不能给上个图示意一下呀

网友:
Guru-Z Xeon 300 型4通,这架JJ没炸过100次也有50次算不清了。图拍的不清还請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