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很多大大的雕刻机作品,但是很少看到拿伺服作的,有点疑惑,大大们帮忙解答。

楼主(2010-11-21):
普通用步进电机的论坛上看到不少,基本上都是单轴驱动+接口板,要几个轴就用几个驱动,或者是3轴4轴的集成驱动板省略了接口板,用伺服驱动的话也是要几轴用几轴驱动,没有看到过伺服驱动集成3轴4轴的那种,都是单轴控制的,那这个需要接口板吗,如果要也是步进电机用的那种接口板吗,网上看到的视频貌似是一样的,拿不准,望大大们给个准。

网友:
直接接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還是有點迷糊,主要對伺服控制器不了解,不明白pc機到伺服控制器的信號傳送方式,是不是也是需要並口傳送,或者usb之類的,如果是一台pc上usb倒是沒有什麽問題,并口就只有一個了,那應該還是需要將信號分到各個驅動器的接口板嗎,也許是伺服控制器上模塊或者通過伺服驅動器連綫能夠實現吧。
我這樣想對嗎?

网友B:
跟步进系统一样用就可以了,除非你做闭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步进系统一样用就可以了,除非你做闭环

確實想做閉環,那是不是要加plc呢?

网友:
闭环是控制卡跟电机驱动器闭环的 上位机并不管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