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401 锁尾

楼主(2010-11-21):
我的401悬停的时候大概一分钟要顺时针飘60度 左右,中立点也在非锁尾调试正常,但打到锁尾还是没有用,什么地方都检查了  ,还是微微的飘 ,没有找到原因,硬件方面皮带也不送,用的冰人的尾波,请各位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1分钟60度,不影响你练习的, 不用管它了,一门心思提高技术才是正道.

网友:
可能是你在修舵时拉动方向了

网友:
建议检查螺距是否过大?

网友:
第一部拆开 GY401 看下内部 是不是假货

楼主:
应该不是假货吧,是在ALZ 买的。还有我是美国手,悬停测试的时候我都不用去动 尾舵。

楼主:
退飞 航线,倒飞悬停  感觉就很郁闷那个尾巴总在微飘,不能锁得像根棍。

网友A:
嘿嘿  还是先看看是否是三角螺丝的  如果是十字螺丝的  就必须拆开看啦

网友:
401悬停一分钟要顺时针飘60度 左右不正常哦,票5读还过的去,JJ是不是震动太大了

网友:
感度小了点

网友:
401一定要远离电调

你这个飘移的现象就是干扰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  还是先看看是否是三角螺丝的  如果是十字螺丝的  就必须拆开看啦
丫还有这样的螺丝说?

网友:
拆了就知道。 。。高仿你就哭了。

网友:
一分钟60度,够意思了!还要怎么样?

网友:
尾虚伪吧`

网友:
401温漂是普遍现像,起飞后在控上微调一下就行了~

网友:
我的GY520 也是微飘,情况和他的一样,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401温漂是普遍现像??
我是G006,G010,GM730,一路过来的,看来你没用过真的漂漂机,老老实实研究一下吧,震动是大问题

网友:
一分钟60度,够意思了!

网友B:
小心买到假哦。

网友C:
相对漂和绝对漂是两码事。。

网友D(2012-10-19):
看看尾舵拉杆长度是否正确,401通电启动后舵机摇臂球头应该在中立点,悬停时也一样

网友E:
等楼主结果,学习了

网友F:
不太清楚 表示关注 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