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摸型节--水鸟飞行队编队献礼

楼主(2010-11-21):
一年一度的上海模型节又在东方绿洲举行,清晨弥漫的大雾并没有阻挡水鸟队对航模运动的热情,中午随着轻快的乐曲,水鸟队开始了可爱的GEEBEE编队飞行表演,下午在航空母舰旁进行了海风编队飞行表演,ICON A5完成了陆地上成功的首飞,日落前又进行了P51编队飞行,最后压轴的是2米5翼展汽油飞机短跑道完美降落送走了最后一道晚霞!
000成功完成陆地首飞ICON A5

网友:
水机先从陆上试起,顶一个!

网友A:
回复 楼主:

谢谢英豪为我的飞行留下美好的回忆。
    在安装这架飞机的时候,多说这架飞机漂亮,但是不好飞。但我想那么长的翼展,肥胖的身材,不应该不好飞,可是看看这飞机虽然可爱,但是短短的身材,确实会给飞行带来不稳定的因素。怀着一切多难以预计的潺潺之心。我把飞机缓缓的驶向起点。
    我静静了神态,深深的吸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缓缓的推动油门杆,飞机慢慢启动,很稳,随着我油门杆的加大,飞机开始加速,我看见飞机开始离地漂浮,轻轻的拉杆,起来了,飞机随着油门的加大,腾空而起,我心里的感觉,起飞姿态很漂亮,很稳健。随后我进入巡航,由于是处女航,我赶紧调整各个舵机让飞机保持高度,保持航线,修正舵量。在空中盘旋三圈,飞机进入正常飞行。我感觉到这架飞机转弯半径可以很小,这也是在转弯时候特别要小心的地方,如果不保持动力,不稍拉杆,及时回舵,飞机很容易进入螺旋,我想这也就是大家说这架飞机不好飞的原因吧。
    随后我开始进入降落航线。缓缓的收小油门,对准跑道,修正航向。在对准跑道的同时我关掉了油门,飞机开始滑翔,啊,很好的滑翔性能,慢慢的飞机降低高度,就在飞机快要落地的时候,我轻轻的拉链点杆,飞机微微抬头,后轮着地,轻盈的插地随着动力的减弱飞机稳稳的停留在跑道上。这时我的心里的感觉是无比舒畅。成功了,a5是架既漂亮又好飞的飞机。
    现在说说我的飞机配置,4250电机,12x6桨,5s5000电池,全重2600克。我考虑这架飞机动力一定要足,只有足够的动力,才能成功。
   接下来我又连续飞了2块电池,一共飞了六个起落。其中两次落地拉杆晚了点,前起落架小损,略作修理,后面四次多得到圆满成功

网友:
在000的手中,这架A5的飞行特性,得到了尽情的体现。无论是远观还是近看,这架A5的象真度还是很高的,宽大的机身,给人有一种“大胃王”的感觉。由于材质的原因,这架飞机机身很强大,前轮很薄弱,机翅偏软。在空中飞行时不时的有点左右晃动,和天行者有点像。
很期待000在水上的首飞,也期待和英豪的编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英豪为我的飞行留下美好的回忆。
    在安装这架飞机的时候,多说这架飞机漂亮,但是不好飞。但我想那么长的翼展,肥胖的身材,不应该不好飞,可是看看这飞机虽然可爱,但是短短的身材,确实会给飞行带来不稳定 ...

当A5如真机般缓缓离地,走了几个航线后,稳稳着陆。那种制作时的辛苦、周边人的质疑、试飞前的疑虑...通通一扫而光。
那份彻底释放的爽快感只有尝试者自己才能体会到。
记得当初试飞GEEBEE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都说这飞机难飞,我也绷紧了神经做好了上去就炸鸡的准备,却没想到最终成了休闲机型 。

网友:
九霄的P51割日瞬间

九霄同志不顾双目短暂失明,配合我完成的相片,是一定要贴上来滴

网友:
扁豆

一样,我第一次飞固定翼上的是90公分泡沫F3A而不是该死的塞斯纳,都说我会炸,结果没炸还很爽

网友B:
魔界英豪

你浆糊得厉害,我看编队标题进来结果是个鸟机试飞

网友:
太漂亮了 一定要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浆糊得厉害,我看编队标题进来结果是个鸟机试飞

哈哈!当时我也在飞行,未留下视频,可以去风满楼的帖子里欣赏照片!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9994&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