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X (小熊飞行员)外框 换新装

楼主(2010-11-21):
感觉挺好玩!

楼主:
在家 试试

感觉 还不错

网友:
录个像,还打扮那么的精神

网友:
不错~! 视觉上大了很多~~

网友:
不错啊。真稳1

楼主:
是很稳  我的 4轴没有大家说的 漂 和抖得现象
DX7  选成 固定翼模式 没插 绿线 直接回路 给344 上  感度旋钮 大概开了30~40%
控上的设置 :
             D/R :
                  升降:90%
                                    副翼:90%
                                    方向:115%  (都没加EXP)

            SUB TRIM: 全部为 0

                        舵角行程: RUDD :110% (剩下都是100%) 因为是344上调感度 所以没设第5通道的 数值
            油门锁设定:(固定翼模式下)
                       PROG.MIX1
                                             THRO-  THRO
                                             RATE:    -100%
                                                                  0%
                                             SW:MIX
                                             OFFSET:-100%
                       通道设定: 第 2  3  4 通道 反向

楼主:
忘了说了

忘了说了  设定以后 要校准油门行程 最好 校准3次
具体方法:将油门曲线 设置成 0     50    100  开始校准(拆掉桨校准
          校准完成后  再将 油门最高点 设置成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