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0618A变频后电机没力

楼主(2010-11-22):
0618A原配250W电机加变频器变频后咋没力气呢?稍用力电机就会停是为什么呢?超级郁闷,求各位支招。。。
另求这个小床能加大点的电机吗?谢谢各位了。。。。。。

网友:
我有办法

只要把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一下就可以了,具体怎么做的话要根据型号来定的。另外要变频配合快慢挡来用。

网友:
你是不是电机的速度调的太低了啊
扭矩损失太大了。
要想不明显影响力量,建议上下调整10%使用
如果懒得换皮带,那就要换大的电机。

网友:
皮带挂低速,变频调高速,增大减速比,是不是有力啊,换大电机可以

网友:
使用变频器的转矩提升功能(实际上就是提高输出电压)
转矩提升可以补偿因电动机定子绕组电阻所引起的低速时转矩降低,而把低频率范围V/F增大的方法。
如果是220V用于380电机,需要把电机改成角接的。

网友:
楼上正解,如果变频器比较高级有矢量控制最好不用V/F方式。另外变频器分为风机型和恒扭矩型,有些变频器低于10HZ力量会变小,可以设置转矩提升功能。

网友:
我就是这么做的

变频器设置参数加上换慢挡,很有力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还是变频器设置问题负荷特性设定这一项没设置,现在好了,低速用手也搬不停了,哈哈!!太好了,本来想换个电机,这下省钱了。。。再次谢谢各位的指点。。。。。。小车床和钻床都用上变频了,急停也好用了,现在车丝方便了。

网友:
请楼主说说使用什么变频器啊?
电机是0618原装3相的么?是不是采用2相变3相的变频器 啊?谢谢。。。

网友:
闲云孤鹤 楼主好

我与楼上的这位模友同问

你原来的电机是单相电机(220V)还是 380V的三相电机啊

我最近也一直在找把我的CJM250 车床电机变速的方法(车螺纹时,原来的转速设定为MIN时还是太高啊)

另外楼主你用的是哪一款变频器,请一定指点一下。

万谢

楼主:
原配的250W三相电机,改三角接法,刚装上没力气,现在设置好了 把负荷特性设定值设置高了,现在超级有力气,低速用手也搬不停,而且还可急停,呵呵 这样车螺纹就方便了。。。。。我用的是富士K7S单位淘汰下来不用的,2相变3相

网友A:
谢谢楼主

估计我在想的 220V变频器,控制220V的普通用电器的想法是没戏了

因为。我有不少的电动工具。但全是高速运转的。

一直想让它们转的慢一些。这样DIY起来。安全一些

网友B:
我有一个220v变三相的富士变频器,放在家里有十来年了,一直也没舍得用,看来我的车车也要改变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

估计我在想的 220V变频器,控制220V的普通用电器的想法是没戏了

因为。我有不少的电动工具。但全是高速运转的。

一直想让它们转的慢一些。这样DIY起来。安全一些

能说说你都啥电动工具吗?如果是串激电机的话 可以用恒流调速的。。。。。如果单相电机恐怕就没啥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220v变三相的富士变频器,放在家里有十来年了,一直也没舍得用,看来我的车车也要改变频了
赶紧利用起来吧,还是很不错的东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说你都啥电动工具吗?如果是串激电机的话 可以用恒流调速的。。。。。如果单相电机恐怕就没啥戏了

角磨机
电磨机
木工修边机
软轴电磨头
木工 190 MM圆片锯
云石机
曲线机
电刨
   估计这些是串激电机的吧,开机时空速音很重的。

带锯
车床
转床
   这些全是单相220V电机的
还有一个钻床
       一个铣床 7025

外加一个 380V     750W   的电机

楼主说的 恒流调速 不知有没有具体的淘宝链接之类的。我对电一屁不知的

楼主:
串激电机都可以,但我没在淘宝上看到,我是看到朋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