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和尾巴不听话有关系吗

楼主(2010-11-22):
我有一架华科尔的4通UFLY,在电力充足的时候尾巴往右飘,通过微调修正以后好了,但是在飞一段时间以后电力不足了,尾巴又开始往左飘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求助

网友A:
这种情况是有的,试着调看看。有电和没电,马达的转速不一样,两马达输出的比例不一样,应该是可以调整的。

网友B:
彻底的解决方案,换陀螺仪

网友C:
试试调高一点感度,应该可以有少许改善.

网友D:
都这样,将就着玩吧

网友E:
你吃飽了飯和餓了一天,都會有分別呀

网友F:
正常!电力不足,是会导致锁尾效率下降。

网友G:
我的没电了,尾巴严重右飘!

网友H:
这种结构的天然缺 陷,玩的时候逐渐调微调吧。没办法

楼主:
难道450也是这个样子的吗?根据电力情况飘来飘去?

网友I:
貌似尾电机的都这个德行,调得心烦

楼主:
UFLY是尾轴传的,也会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