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惨炸新700E,....不太跟手为什么?向各路大师讨教!!! ...待后上图

楼主(2010-11-22):
今日惨炸新700E,....不太跟手为什么? ...待后上图...
今早因新装及调式的700e心急.越越欲试..飞第一起落, 总觉得动作迟凝半拍! (比550e还慢,), 手感并非感觉那么直接!!!(与师傅的kasama/JR油机比较动作非常直接, 可以感受到轨距及线性), 而且有很重的贯性感.. !!!
第二起落,, 3D急升降测试,也感迟疑的爆*点. 但爆起的速度惊人, (配风皇A160)确比油机来的猛烈..!!! 并尝试倒飞8字航线及刷锅, 情况依旧, 在做低空连续翻滚, 拉起迟凝头罩及前脚架落地惨炸(后脚架完好),
损失, SAB 700桨一副, 新头罩一个, 尾桨一副, 头仪器架一个... 其它还没详细查看, 估评约1.6K....

望各路大师指教!!!

网友A:
 炸炸更健康

网友B:
越炸越新的,楼主蛋定

网友:
蛋定蛋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越炸越新的,楼主蛋定

越炸越新的不感雷同,, 哭笑不得... 只想知道其他700E机主也有这个问题吗??? 还是3G真的不太成熟??

楼主:
第二个起落, 尝试去适应... 但还是很难控制.. 因3G有自我调整的功能, 而这迟来的调整让我不知所措... !!!
是3G有问题还是设没设好???/ 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越炸越新的,楼主蛋定

龙井兄, 你们俱乐部搞的很活跃啊,   小儿子可培养成3d大师啊!!! 哈哈!!

网友:
3G 系统的动作快慢是可以调整,LZ可以看下十字盘的SWASH MIX的浑控率(升降和副翼的行程),数值越大动作越快,数值越小动作越慢

网友:
回复 楼主:

越炸越新也是实话! 3D系统好飞, 不过对操控技术的要求也高, 这也是实活.我刚换3D时也感觉那玩艺儿怪怪的,和有副翼不同. 一开始只好小心翼翼地伺候, 不开3D, 只飞航线, 走了几个回合就习惯了,才开始暴飞.

网友:
感覺上應該是你動力沒調好
1. 鳳凰電調油門行程與遙控器油門撥桿行程是否有設定對應了?
2. 電調是否設定了
3. 建議使用690槳,反應會更快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楼上!! 目前的设定:
Swash AFR
Rate- AILE  +65%
         -ELEV +70%
         -PITC  +35%

楼主:
上图 1

上图 1

调整大小

楼主:
上图 2

上图 2

调整大小

楼主:
上图 3

上图 3

调整大小

楼主:
上图 4

上图 4

调整大小

网友:
主要是桨可惜了,SAB。。。其他都还好

网友:
楼主图片太大了,压缩一下就好了!桨贵呀

网友:
电池挂了就更亏

楼主:
是啊SAB桨是我的最爱! ! 本来是放在HASAMA 上一平安,但因买了新头罩感觉很般配,谁知道... 就出事!! ??   电池要是挂了损失惨重了..
不过总结经验一, 如果感觉飞机不好飞,, 就不要勉强去飞.!! 因为有些情况,手式是固定了,这个能飞, 那个没必飞的到(动作), 一时的适应不可能全都适应.
经验二: 还是要学会自已调机..!!!
今日飞行的感觉, 感觉飞机喝醉酒...

楼主:
多谢10-11楼, 我会详细研究设定. 多谢两位的提点!!! 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验二: 还是要学会自已调机..!!!

lz都飞700E了还不会自己调机?

网友D:
你的swashmix的pitch恐怕有点低~~~ 这个是调节swash plate (十字罗盘)的高度, 不建议以调pitch系数的方法而偷懒不调那3根陀机连杆 (很多人这么干!错误!)
如果想降低敏感度就要 降低D/R增加EXP 的百分比

PS: 还是那句话:先理论(明白硬件/软件的工作原理), 后实践(上机练习并且不断调设置直到满意为止)

网友:
可惜了,慰问一下!
飞机是越飞越新的!!

网友:
老洪你那副SAB桨可惜了啊!我当时看了都觉得很喜欢!主要是这款貌似不好买!!

网友:
可惜了大浆~LZ要蛋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swashmix的pitch恐怕有点低~~~ 这个是调节swash plate (十字罗盘)的高度, 不建议以调pitch系数的方法而偷懒不调那3根陀机连杆 (很多人这么干!错误!)
如果想降低敏感度就要 降低D/R 和 增加EXP 的百分比

PS ...

谢谢!! Johnny. 目前没有调机的经验.. 现在只有恶辅理论了!!!

网友:
这个SAB的桨就是690的,还有3G系统调整和设定的时候要把遥控器所有微调归零,要不调了白调没用一样,从swashmix的调整数值来说副翼升降应该是很灵敏了,不知道现在这飞机的正负螺距是多少?新机试飞最好不要用这么贵的桨!

楼主:
师傅说的确是!!! 惨痛的教训.!!!!  ((心爱的SAB,最自豪的头罩)) 永别了!!!

网友:
越炸越新

网友E:
炸炸更健康嘛,呵呵,SAB这个浆真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炸炸更健康嘛,呵呵,SAB这个浆真的不错!

同喜同喜...!!!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社 会才能进步!!!...技术才能提高!!! ..多上些炸机图... !!! 哈哈哈!!! (说笑)

网友:
调机很重要 练兵千日 用兵一时

网友:
电的比油的爽吧

楼主:
炸了就不爽!!! 本人喜欢油多过电!!! 哈

网友:
我身边的3G没有不炸的

网友:
PITC太小了吧!!!

网友:
      又不见一堆米啦.

网友:
我刚上3G时也炸了。3G感度要慢慢熟悉,不能操之过急

网友:
24楼说的对  PIT 太低了  调整斜盘时 舵机要放到左右100 上去调 这样PIT比率才不会太低 3G系统的解析也才能更精确  另外 AILE  和ELEV 值 要相同  不论正负

楼主:
多谢楼上之提点... 感激!!!

网友:
大机摔,都很惨的。

网友:
哈哈,我上月刚炸了我的那台700N,当时很纠结,但是今天看了,觉得呵呵,我比你蛋定~~~

楼主:
蛋定!..蛋定.1.. 怎么蛋? .. TM定是开... 自买700e周身痛... 今天做后翻滚.. 断尾轴, 射尾浆. 自宫炸机.. 无语!!!

网友(2011-02-21):
没有700E,我也想要一台

网友F:
没调机经验还上700,不敢想象     够胆,佩服,有米,佩服。技术估计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炸更健康

LS 飞的狠猛啊!!! 佩服!!  当时新进的700就炸心里很不爽..!!  现在好了.! 不过700e还是少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调机经验还上700,不敢想象     够胆,佩服,有米,佩服。技术估计也…………

主要靠师傅调. 当时刚入魔七,八个月...技术一般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30880
请指教!!!

网友:
个人感觉....
不到一定技术....
还是600级灵活点....

网友:
真是可怜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