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用多粗的合适

楼主(2010-11-22):
做个木工车床 和雕刻机 不会计算 求大家帮忙
1 纵向进给带动拖板和车刀架重量为10KG左右
2  雕刻Z轴上下 提拉重量 10KG最大
3  雕刻Y轴水平带动重量 20KG最大
用多粗丝杠合适 都用的是方形导轨,1605的够用吗?
先谢过了

网友:
怎么 能这么算。。你的导轨是多大的? 其实用多大的丝杆 不用算。 导轨厂家已经做好了。标准的来说。15的导轨一般配套10MM或12MM 的丝杆 再大的话,就和导轨匹配不正常了。你可以看下厂家丝杆螺母的尺寸。和导轨高度对比下就能明白。

网友:
又是木坛来的朋友吧

问问商家一般都知道点的。

楼主:
20的导轨

网友:
看你用那家的导轨和丝杠,好的厂家有样本,上面有公式和算例,可以参考。如果用hiwin的,可以到下面网址去算。就是东西太贵了。
http://www.hiwin.com.tw/Engineer/Default.aspx

楼主:
新的是太贵了

网友:
正在考虑这个问题,桌面小雕铣机,20的轨应该配多大的丝杆?还有螺距一般应该配多大的?!楼上老师发的网址没有看懂。

网友A:
一般XY配 16MM就足够了。 Z配个12MM也就满足了。一般桌面型雕刻机 行程在300*400以内 这是大家普遍的做法

网友:
多谢楼上老师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XY配 16MM就足够了。 Z配个12MM也就满足了。一般桌面型雕刻机 行程在300*400以内 这是大家普遍的做法

如果是车床呢,纵向进给够用吗 还要加上车削力吗?

网友:
可以计算一下刚度。一般是按照刚度选用的

楼主:
越听越复杂

网友:
丝杠和滑轨的选型类似轴承,一般按设计的载荷,运转的速度,行程,结构尺寸等综合考虑是否符合你预期的工作时长,保证精度的情况下。如果先选型主要零件,就是校验零件使用寿命。样本里有选型的步骤,很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