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轴分层雕刻的方法

楼主(2010-11-22):
由于我用的CAM软件4轴雕刻不支持分层雕刻(或是开粗),现采用如下方法实现

能一刀切当然好。但有时一刀切可能深度达到10至20毫米。估计只有切红薯才能做到。。。

网友:
等吃红薯

网友A:
准备玩A轴。软件学习中。没有经验。问一下LZ 机器的对刀式对的棒料的中心轴位置。雕刻得时候左右起点是如何确定?在MACH3里。是在软件里设置原点么?比如平面图片左下角为原点,变为旋转轴就是左边中间位起始点,雕刻得时候向右边移动是不是这样?看模拟是如此。那真实雕刻的时候定位就定位在左边就可以了吧。(就是定位X轴吧,A轴于X同向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玩A轴。软件学习中。没有经验。问一下LZ 机器的对刀式对的棒料的中心轴位置。雕刻得时候左右起点是如何确定?在MACH3里。是在软件里设置原点么?比如平面图片左下角为原点,变为旋转轴就是左边中间位起始点,雕刻 ...

与工件(A轴)放置位置有关。我的图片中工件放在左边,但我将X轴的方向设置改过了。

网友:
搬个板凳等听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