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个问题 在线等

楼主(2010-11-22):
ESKY的六通道遥控器   现在控是美国手          但是  实际操作是日本手             又不想改手          能设置这个情况吗?

网友A:
遥控器倒着拿
方向和副翼换过来插
通道统统反向
当然如果你的控不是2.4的会很尴尬
天线会直指JJ,此JJ非彼JJ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如果你的控不是2.4的会很尴尬
天线会直指JJ,此JJ非彼JJ

有创意

网友:
ESKY控电池座里面有2个开关,其中一个是两个纵向控制对调,另个是水平控制对调,加上设置4个反向开关应该能满足你的需要

网友:
电池盒有2个开关,乱弄弄就可以了

网友:
忘了说,有ccM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