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JR 11x可以用什么接收机?

楼主(2010-11-22):
各位高手,请问JR 11x可以用那些接收机,自带的RD1231(J)太贵了。我想多配几个接收想飞机,请帮忙指点一下。谢谢谢。

网友:
如果你的高频头是J制式的   只能用小日本的接收机   12通的太贵   你可以买6通和7通道的   好像300~600之间吧    TB上有的是

楼主:
天啊。地啊。我的就是J制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啊。地啊。我的就是J制式的。
我也是J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