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x-s校油门

楼主(2010-11-22):
我的330x-s降落的时候,只是动了油门,其他舵一个都没动,快到地面的时候加一点油门马上就象喝酒醉一样乱晃,不应该叫“着陆”,应该叫“坠机”,呵呵

有朋友说可能是油门没校对。

我用的3S锂电,校油门过程如下:

全部归零
感度逆时针旋到零,拔掉感度线

油门行程调到+100%和-100%

油门打到最大

330通电

噔噔

2秒内油门拉到最低

噔噔噔 噔

结束

这样对吗?

如果第一次噔噔两声之后不动作的话,2秒后会出现56712的音乐进入编程模式。就不是校油门了。

网友:
校准油门时候感度切换到0,或者拔掉感度线,呵呵

楼主:
但是 说明书上是说 “噔噔噔 噔噔”5声啊

我的是 “哆来咪 噔噔”  然后我就马上把油门拉到最低了 然后330x-s发出 “噔噔噔 噔--”
这个对吗?

网友:
330XS用的好盈电调,所以应该是蹬蹬两下,呵呵

网友:
把感度线插到电调旁边的第5通道  再试  也可以换2s的试一试 成功率高

网友:
遇到了跟我以前一样的问题,呵呵 好久以前我说那个提示音和说明书对不上,  从来就没有人理过!    我的最后是在油门100%时330X上电直接起飞杯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