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孔加固和修复利器——钢丝螺套的使用

楼主(2010-11-22):
很多模友在拆装机械设备(如发动机等)时,会遇到螺纹孔易扣(滑丝)的情况,介绍给大家钢丝螺套的用法,可以解决这个伤脑筋的问题,在一些软金属零件的设计中,为加强螺纹连接强度,也经常使用钢丝螺套。先发第一张图是螺套的外形

楼主:
继续

这是螺套和专用工具,由左至右依次为螺套、专用丝锥、旋入工具、螺套安装柄冲断器

楼主:
继续

下面是安装步骤图

楼主:
继续

后面是常用螺套尺寸和钻孔尺寸表

楼主:
结束

呵呵,完成上传,希望对大家有用!有疑问可跟帖探讨!

网友:
什么原理啊?没看明白

楼主:
螺纹孔易扣,扩孔、攻丝,下螺套,原来的螺纹孔就修复了。比如有个M3螺纹孔易扣了,用3.1的钻头钻一下,攻M3螺套的专用丝,然后装入螺套,又可以拧M3的螺丝啦,强度比铝合金或铸铁的螺纹孔高多了

网友:
哦就是镶嵌上专用弹簧了。

网友:
在卖螺丝的五金店里看见过,起先以为是弹簧呢

网友:
既然我扩孔了,就已经能用了。很少人会勤快地再去加个套套。

网友:
钢丝螺套

这个军工产品经常用,M3的小孔铝合金经常坏丝.补个钢丝螺套就OK了,

网友:
钢丝螺套,这一般用在关键地方。民用不常用

网友:
主要适合有色金属铸铁等经常拆换的地方,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比普通螺丝贵多了

网友:
见过修理汽车的用过(汽缸床螺丝断了后重新加工)据师傅说强度绝对不输原结构

网友:
好东西
想M3、M4、M5配一套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A:
淘宝上搜了把,貌似不贵

网友B:
有用,学一招

网友C:
好方法~~ 不过不多见

网友D:
我用了好多年了,不过不买专用的。太贵了,我是用来固定工程钻用的,所以只买一条弹簧就可以用好多次了。嘻嘻。。。。。

网友E:
发动机排气管螺丝很容易滑

网友F:
好东西!第一次看到

网友G:
不错,以前看论坛里有人用过,再复习一下....

网友H:
我是学机械的,可从没听说过,看来我太孤陋寡闻了

网友I:
好东西,就是用的太麻烦。

网友:
 好办法 学习了

网友J:
不错。我们修过一次焊轨机的铜电极座。从新飞订的专业工具。和进口的没差别。

网友K:
好东西啊,我正愁没办法解决设备底座螺孔拔牙的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