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充电器,新版UN A6+保姆报到

楼主(2010-11-22):
入手前在充电器板块泡了很久,权衡再三,购入了a6+保姆,淘汰掉了之前用了的MAXPRO X3。

本来想买个0615的,0615有两个6s的串+平衡的充电口,对于我这种只有3s电池的人来说,两个3s并

成一个6s的话,充电时到最后平衡阶段,平衡要花不少时间,而且价格比较贵,几乎要1500块钱,后

来想想,放弃了这个念头。

      A6是本地生产的,但是问了厂家,厂家却说没货,万般无奈,只有走淘宝了。这回上网买了个A6+

保姆,开关电源用原来的旧的。这里说一下,我的开关电源是15V的,但A6不支持15V的输入电压,幸

好买A6之前测了一下电源,可以通过电源的微调旋钮把电压价降下来,最后,把电源输出电压降低到了

13V。

        论坛里不少烧A6的,看得我胆战心惊,用A6的话,电流控制在5A以内,还是比较安全的。现在,我

手头上有八个2200mah 3s的电池,使用保姆用并充模式正好能同时充满八个电池,这样,既使用到了充电

器的最大功率保证充电时间,通过各个电池分流,减小了充电电流,保护了电池。总体来说,A6还是值得

购买的。

网友:
该升级了

网友A:
楼主觉得x3不好吗?为啥要换?我现在也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觉得x3不好吗?为啥要换?我现在也用它。

X3很棒,五个3A充电,总共190w的输出功率,很强劲!
但是发热也够呛,烫手的很,现在我的X3只剩下两路能正常工作了,坏掉了三路。

网友B:
真是模界的悲哀,一个坏了3/5的充电器,居然还得说很棒。要是家用电器,早赔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模界的悲哀,一个坏了3/5的充电器,居然还得说很棒。要是家用电器,早赔死了

你知道吗,我的x3,返厂修过一次,厂家给换了个改进版的。现在又出问题了,厂家同样给返厂维修。
pm我说可换加风扇的版本。质量的确存在问题,但我说x3强悍的地方指的是他的充电速度快,准确
度也可以。质量问题,同样也要指出,性能归性能,质量归质量,我觉得这前后并不矛盾。

网友:
我的一般1a充电,温度不高

网友:
我一般不超过2A充电,比较安全。

网友:
楼主,我也用A6+保姆,但是并充的时候发现不会按设定的电流充电,而是会自动加到3A左右,而且感觉充电时间好像也比较长。昨天我充8块2200的电池,设的充电电流是1A,虽然后来自动加到3A,但前面好像在做平衡还是什么,总共用了3个多小时。感觉没有达到并充节省时间的目的。不知道你的情况怎么样?

楼主:
回ls,我的情况也是跟你类似。
我说说我的理解吧。
1、你所说那个平衡过程,我认为,a6首先要将四个6s电池电压都冲到一致,然后才能把四个电池并联到一起充电,这个平衡过程的确挺费时间。
2、0模式里面设置的那个电流,我想那应该是单个电池的充电电流。原因:因为电流最大只能提升到2A,那么四个电池加起来,充电电流正好是8A,是A6的标称最大充电电流。另外,当四个电池并行充电的时候,A6上显示的电流是A6到保姆的输出电流,也就是四个电池的充电电流的总和。但我发现,这个显示的总电流,除以四后,比我所设置的1.3A要略小(设置单路1.3A,总电流就是5.2A,目的是怕电流过大烧A6.),总电流并不是5.2A,而是大约4.5左右的电流。
3、关于你所提到的没有节约充电时间,我觉得也是的。因为在分别平衡四组电池的电压时,A6采取的先恒电流后恒电压模式充电,恒压充电耗费的时间较多。但如果不用0模式,用2模式充电的话,我的是2200mah的电池,最大用到3A充电吧,时间应该比0模式开足5A充电,时间上应该差不多。抽空测一下时间就清楚了

网友:
不换不行啊

网友:
谢谢楼主解答,这下就清楚多了 。 A6和保姆的说明书都没有说并充到底怎么弄,希望厂家能说明一下,解除用户的疑虑。

网友:
X3垃圾,烫的塑料都变形了,而且很爱坏!!!

网友:
我给x3配个散热底座! 一直2a同时冲5块,一点问题都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