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台蓝宇TW742-III型电滑,不知道选择什么电机,请大 ...
想入台蓝宇TW742-III型电滑,不知道选择什么电机,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楼主(2010-11-22):
想入台蓝宇TW742-III型电滑,翼长2米,前推折叠桨那种。原厂配的是2815,KV1050的
电机
,而且是向电直电机一样,和一般固定翼出轴方向相反。不知道能不能换成其它如新西达2820之类的电机,这款机的电机安装位是否可以调整呢?还有这台机的整流罩和折叠亲分别是什么尺寸的,能否告诉小弟,以便购买。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玩过模型飞机吗?玩过就上她无妨,具体配置问问卖家就知道了!

楼主:
我以前都是玩电直,最近入了台上单翼练习机了,现在想入这架滑翔,但不知道具体需要用什么电机,还有整流罩和桨大小哈。问了问卖家也没搞清楚哈。

网友A:
2216 1000kv电机 3s电池 9-10寸折叠浆

楼主:
谢谢兄弟,再请问下整流罩的尺寸是多少呢?桨的话是9*6或者10*6的吗??

网友A:
整流罩买折叠浆自带。:loveliness:9*6或者10*6 具体视电机kv值确定,这个店家一般会把握的。

楼主:
查 询了下,2216的是朗宇的电机吧,但是这款电机都是后出引线,好像这种滑翔都需要前出引线(好像也叫倒置电机吧),不可能把电机安装在飞机外面吧。那需要怎么弄呢??

网友A:
把电机转子取下,松开固定的内六角螺丝,在钢轴一端垫上木头,用钉锤敲击,钢轴就会从原先的后部出来,安装好转子,就可以了。当然,也有同级别后出轴的电机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