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船。请高手多多指点

楼主(2010-11-22):
轴还没胶,上图,高手请多多指教

网友:
铜管再弯点有点幅度啊,你进吊架太直了,进吊架最好是平行的

网友:
同意LS的

楼主:
谢谢啦。明天改,呵呵

楼主:
额,,,,,,,,,,,,,,咋不指点下啊
,,,,,,顶

网友:
把舵拿掉~~水平放在桌子上面  看看船底是不是刚好水平于桌面~~看看整条船是不是 刚好水平于桌面~~桌面就相当于水面,船放在桌面上船头稍微向前倾一点点

网友:
你把铜管反过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