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差终结(又上呕图)

楼主(2010-11-22):
困扰已久的螺杆回差,普遍都是采用主副螺母弹簧形式,总有弹簧极限失效及回弹问题,偶采用主副螺母用螺丝拉紧缩小回差,拉紧螺丝随时预紧靠弹簧或扭簧,永远保持主副螺母最小回差状态。
可正反牙弹簧蹬臂锁紧;可单个扭簧锁紧;及其他。。。
实物还要等雕刻机做完—车床修完—台钻搞完—再搞7025的时候就差不多了

楼主:
主副螺母松一点,拉紧螺丝就紧一点,而且不可回弹(这点很重要),所以,不管正转反转,回差始终在一个状态--最小。

网友:
用心了,顶一个

楼主:
锁紧螺丝不用正反牙,可以单个用扭簧,或者相互反向紧。

楼主:
是不是很弱智,删图了

网友:
来晚了,没看到

网友:
没看到图,消回差最好用硬消的办法,具体参考CA6140中托板,两个丝母中间斜面调整,C6225立车是两个丝母,下面的固定,上面的用圆螺母向下调整,还有铣床/落地镗等工业机床,无一例外全部是硬消,至今没看到用弹簧的。

网友:
要么用硬消,要么直接用滚珠丝杆。

网友A:
有硬消的结构图不?发上来让大家学习学习

楼主:
对头!我这个就是硬消,唯一改进就是把硬消的定期手动调整改为时时自动调整。可以说是将:硬消和弹簧消结为一体,取长补短。

网友:
LZ图呢?!等着学习呀,谢谢分享!

网友:
有道理,可操作性很高!最后看如何合理设计。

网友:
支持LZ的行动。

网友:
楼主的思路和我的一模一样,其实就是双螺母,然后其中一个螺母的外面开细牙牙再套个螺母(螺套)   螺套和开牙被套的那个螺母用一个扭簧互相作用,装时先顺时针预拧一个半或两个导程以上的旋转量,然后两整个装上丝杆,就是说螺母是固定的,螺套被扭簧扭着,如果有回差的时候螺母有能退出的间隙,在扭簧的作用下就会逆时针旋出,消除了间隙,这是真正硬消回差,扭簧只不过是辅助螺母旋转的,就像有一只手随时在调整间隙,但扭簧的力量不宜过大,否则丝杆的旋转阻力将非常的大,这样的螺母体积肯定比常规的大些,不知道这种设计算是专利吗?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硬消的结构图不?发上来让大家学习学习

楼主:
看来还是有知音的 。
其实道理很简单:
传统硬消回差没有回弹顾虑,但需要适时手动调整;
弹力消回差(不管是涨还是拉),能时时紧,但不管怎么做,都有弹力极限;
楼上兄弟及咱这种,双分离螺母,一母带丝,一母通孔,用螺丝对拉锁紧,锁紧的螺母就不会有回差,因为是硬锁,也不会有回弹;剩下的问题就是磨损后再度锁紧的问题,咱就把弹簧加在锁紧螺丝上,主螺母配合松一点,锁紧螺丝在弹力作用下进一点(及锁紧),永远只能进,不能退。至于形式,根据自己需要,弹簧也可,扭簧也行,拉簧也凑合,力量无需太大,只是给锁紧螺丝一个自由动力。
玩滚珠的就算了,要玩普通丝杠的不妨试试,独乐不如众乐啊!咱不玩寂寞

楼主:
图要等两天了,这几天搞雕刻机,累死了。只要明白了,你就知道它一定行!

网友:
明白楼主的意思,
就是在螺杆切向上加一个弹力,一旦有间隙,这个弹力马上驱动副螺母转动,螺母轴向移动,消除这个间隙。

由于螺纹是自锁的,轴向的力是不能驱动螺母转动的,所以和切向的力只要能驱动螺母转动就行了。
不管你轴向力如何大

呵呵,这个东西早有了,只是结构复杂,用的少

网友:
这种结构唯一要考虑的就是:螺纹摩擦力和弹力的平衡问题,以及由此力造成的磨损问题

网友:
搞得不好,就会搞成双螺母防松了,把丝杠锁死了

网友:
一般的双螺母消回差总还是有点回差的,主要是滑动丝杠螺距精度有限,另外摩擦力的关系不能消的过死。如果用扭簧控制,一不小心就锁住了,到时齿轮损坏、电机烧都是有可能的。

楼主:
摩擦力:只要是传动就会有,更别说硬消回差了,这个咱已经麻木了
弹力平衡:基本没问题,实在高要求,主副螺母导向镶配合就解决了;
消不死,不需要多大力气

楼主:
没砖头俺又删了

网友:
多一个零件出问题的机遇就会高出一倍,本来就一套锣丝套个锣丝加个锣丝还要在上面压锣丝

网友:
有创意,赶紧出实物,用实践来检验,改进.

网友B:
回复楼主!你的这种方法 我以前在调节滚珠丝杆的时候试过了!理论上可行!但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故试验后确定此方法不好用!
由于是采用的用于予紧的两个螺丝 并不能同时都上的一样紧 而造成螺母拉偏,导致丝杆和螺母不同心,两个螺母不同心,在运转过程中使螺母单面受力过大,致使螺母寿命减少,损坏加速!
用三根螺丝,四根 五根螺丝予紧原理都是一样的。而用一根螺丝导致它本身就是偏的!故此方法不建议使用!

网友B:
回15楼!
按照您的这种方法设计,当丝杆按照螺母所收的簧力反向旋转的时候 ,螺母的间隙不就变的更大了吗。

网友:
百家争鸣

网友:
思路很有创意,实用与否有待检验,支持楼主创新!

网友C:
核心问题:丝杆并不是均匀磨损的,当螺母经过丝杆磨损较严重地区时回差的确可以自动消除,可是当螺母继续运动到丝杆磨损较小的地区时会是什么结果????前提是你的予紧螺丝只能收紧不能放松,仔细想想是什么结果???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15楼!
按照您的这种方法设计,当丝杆按照螺母所收的簧力反向旋转的时候 ,螺母的间隙不就变的更大了吗。
注意螺母是固定住的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核心问题:丝杆并不是均匀磨损的,当螺母经过丝杆磨损较严重地区时回差的确可以自动消除,可是当螺母继续运动到丝杆磨损较小的地区时会是什么结果????前提是你的予紧螺丝只能收紧不能放松,仔细想想是什么结果???呵呵
说到重点了,这也是我担心的问题,就算丝杆是新的没磨损,但误差总会有的,所以说丝杆运行到间隙大的区域自动消回差后再运行到回差小的地方就会硬硬的卡死在那里了。。。。

网友:
是个好点子,如果在这基础上两个罗母都是带扭簧的前题下两锣母之间所夹的板 (板是没锣纹的) 就是被驱动者就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到重点了,这也是我担心的问题,就算丝杆是新的没磨损,但误差总会有的,所以说丝杆运行到间隙大的区域自动消回差后再运行到回差小的地方就会硬硬的卡死在那里了。。。。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楼主!你的这种方法 我以前在调节滚珠丝杆的时候试过了!理论上可行!但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故试验后确定此方法不好用!
由于是采用的用于予紧的两个螺丝 并不能同时都上的一样紧 而造成螺母拉偏,导致丝 ...

平衡问题不是问题,现在成品还有开半口,一颗螺丝拉或涨紧的。实在要求,还是前面说的:两个螺母加定位导杆或配合加工即可,方法很多。

楼主:
把简单的事搞复杂,是为穷哥们;不然,就直接上滚珠了,哈哈!

楼主:
我还有另一种绝妙的做法,人气太低,目前不想公布。没有激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核心问题:丝杆并不是均匀磨损的,当螺母经过丝杆磨损较严重地区时回差的确可以自动消除,可是当螺母继续运动到丝杆磨损较小的地区时会是什么结果????前提是你的予紧螺丝只能收紧不能放松,仔细想想是什么结果???呵呵

这个问题,目前没有好的主意,估计只有多研配几次,增加均匀度就好了,很多东西装配前不是都要精心研配的吗!平时少用到的地方,没事多空走磨一下,保持均匀度。就如咱的二手车床一样,导轨中间滑,两头涩,没事俺就走两头,摇着玩,不就是折腾吗!

网友:
要么用硬消,要么直接用滚珠丝杆

网友:
如果在螺母中间加入PVC当垫片可以解决不平衡问题

网友:
驱动锁紧螺钉的扭簧力道要挺大的才行啊,原理上不错

网友(2011-03-30):
引用 楼主:
我还有另一种绝妙的做法,人气太低,目前不想公布。没有激情

学习了。我也要试度哦。  楼主的另一种方法,严重关注,请楼主明示。

楼主:
还有一种是向两边涨,其中一个螺母相对面车小锥度,然后用外圆圆卡簧(向内收的)卡在两螺母中间,一旦有间隙,卡簧就依锥面向内收,

楼主:
要想回弹比较难,一要克服卡簧的力量,二要克服卡簧与两螺母间的摩擦力,所以还是比较可靠的,就是两螺母间的预装间距要根据卡簧大小比划,锥度不能车得太大,

楼主:
咋的,七爷觉得梯型还可用?我就是还纠结呢。

楼主:
这种做法还有一个好处:两螺母受力均匀,这点很重要,均匀了,就可以把间隙作用到很小很小还顺滑,不像单边紧,稍不注意就转不动,但间隙却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种是向两边涨,其中一个螺母相对面车小锥度,然后用外圆圆卡簧(向内收的)卡在两螺母中间,一旦有间隙,卡簧就依锥面向内收,

这种结构,传统的千尺表用了N年了,
对螺杆的要求较高。
一般车制的杆子,不好用。
磨制的螺杆,也不太会用在家用鸡上。

这种设计无非是通过改变螺纹中径来适配。梯形丝杆要实现这个就更难了
还是找两个螺母,磨一下就好了。
硬消是王道。
POM 是小道
G珠丝杆是高速大道
无良厂家给货是强盗

网友:
引用 楼主:
咋的,七爷觉得梯型还可用?我就是还纠结呢。

反正我是不用滚珠丝杆了。

二手货都有回差。

也不批量加工。也不要什么高速。用您的方法足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种是向两边涨,其中一个螺母相对面车小锥度,然后用外圆圆卡簧(向内收的)卡在两螺母中间,一旦有间隙,卡簧就依锥面向内收,

还是没看懂。。。。能画个简图吗?

楼主:
为了七爷

网友:
用卡黄,跟原来的用弹黄好像没什么区别啊?

楼主:
区别怕是大哦,基本上不能回弹,又要死死的顶着它,又要让它克服自身弹力,还要让它动,比较困难

楼主:
弹簧是直接作用力,这个是挤,而且几个硬抵在一堆儿挤,相互的摩擦力都够了,还别说卡簧的力量。前提是锥度不要车太大。

网友E:
多谢楼主,明白了。
个人觉得,还是两螺丝的那种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