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增加一个X光轴,是放在上面?还是下面?

楼主(2010-11-22):
讨论:增加一个X光轴,是放在上面?还是下面?
x轴用3条光轴,增加的一条是应加强上面的,如下图A  ?还是下面的 如图B?
道理.........为什么?

网友:
个人觉得下面吧,工作的时候刀头下面受力

网友:
选B
受力部位在下边,加强下边当然最好了

楼主:
5初步分析,
应该在上面   是A

因为Z轴背板的重量,是靠 上 来拉的,
下 只是 推力

楼主:
因为,Z轴,背板,主轴.......加起来后,重心是偏的,不垂直于X轴的。

网友:
个人认为没有意义,不加的好!

建议取消!

网友:
引用 楼主:
5初步分析,
应该在上面   是A

因为Z轴背板的重量,是靠 上 来拉的,
下 只是 推力

你这一说,感觉这问题还真不简单了
看来需要分清这个光轴是加强什么的?
如果加强静态时的光轴承重,在上面好一些吧
如果是加强在加工时对刀具的固定,感觉靠近刀具比较好

网友:
个人认为放下面好,加工时刀具受力传到光轴上,光轴离刀具近些强度大,至于自身重量和静态受力太小可以不考虑,不过三条光轴不好调,搞不好别劲,倒不如不加。

网友:
加个配重,然后光轴加在下面,也就是选B,这样两个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我的雕刻机X轴就是B布置.效果强差人意.感觉一字排列不如三角排列好,直接用带座光轴更好.

网友:
同意楼上的建议,三角排列好。。。。。

网友A:
我的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这样的

这个安排是目前最好的。
*起到一定的配重作用
*既支持了 上 的拉,又支持了 下 的推。
画了下图不知对否。
设,Z轴和主轴等一堆东西的重心,与X3的光轴平行(方便画),见图 重心处。
3个光轴X1  X2  X3 分别受力见3个实线箭头。
它们水平和垂直方向分解后的力分别是(虚线箭头):
X1光轴----a1水平  a2垂直
X2光轴----b1水平  b2垂直
X3光轴----c 水平  (因设为与X3轴平行,故垂直方向为0 )
由图可见,
上轴X1受的拉力a2  远> 推力a1。
下轴X3的全部为推力c。
增设了中轴X2,它的推力b1 〉 拉力b2。也就是说,新增的中轴支援下轴推力的作用大于支援上轴拉力的作用。
符合主要稳定刀头,又兼顾了光轴的承重,一举两得。
就是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jtj806000158兄?

楼主:
本人拙见,知识白白,见笑。很羡慕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的高人。

那边的论坛,某人设计的精品雕刻机很是令人羡慕,马上就要被推举为主打设计师。
搜了一下,设计没有任何理论计算。(也许有没开源 或雕刻机用不着计算)。

不知道是不是采用 摸着石头过河 外加参考众多已有机型 的设计方式,还是..........

当然雕刻机满大街都是,可尽情参考。如果参照物极少的设备,就靠一次次试来试去来设计吗!

当然没有理论基础,完全靠一次次实践锻炼出来的设计师,也令业余DIY者尊重。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用起来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