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25LV铣改数控】告一段落,小结,希望大家少走弯路【不要把铣床改成雕刻机啊!】

楼主(2010-11-22):
先总结吧!这台做工不错的小铣入手,原本就是为了改数控,结果铣床到手后,我为了节省成本,也或多或少的被其他朋友误导,买回来3个57电机和一块4轴驱动板,结果千辛万苦改好后,铣塑料、铣木板,都还可以;后来为了加装雕刻主轴(参考FANG老大的帖子),买了一块铝板开始铣铝板,结果发现我的铣床根本铣不了铝板!

原因找了很多天,也承蒙论坛中各位指点,最后还是确信是步进电机的扭矩不够造成后果,为了我的小铣能够变身为“数控铣”而不是“雕刻机”,又放血买回加长的85不仅电机和高压驱动板(这钟电机的最大扭矩大于12NM,差不多是我原来选的57 电机的10倍!)

经过一番折腾,大电机装好,结果剩下的果然一切顺利,在铣床还没有完全调好的情况下,主轴转速约800,使用10mm双刃铣刀,下刀2mm深度,走刀速度F57,运行平稳;这样多少有了一些铣床的意思了!
重要提醒:【经过反复折腾,我也感觉我的这台铣床使用12NM的步进电机是浪费的,保守想法是Z轴8NM以上,XY两根轴4.5NM以上,这样搭配会省很多银子,改出来的XY轴也好看些,不像我的,步进电机那么长 】

下面是前前后后的有代表性的一些图片:

楼主:
被折腾的小铣:

楼主:
第一次改装,使用了57步进电机xy轴直驱,Z轴做了3倍的减速,还给z轴花大价钱加了配重:
x轴:

y轴:

z轴:

网友:
前排看戏

网友:
没了,只一张图?等着

楼主:
装上57步进电机,手动操作正常,走空刀也正常,装上个雕刻刀,在塑料上雕个圆,却成了这样:

楼主:
后来经过坛中老大们指点,提高了主轴转速,大大降低了进给速率,有改善(其实这时候就已经是步进电机驱动力不够的表现)

网友:
找好位置,围观JJ

网友:
图片全挂。

网友A:
请教楼主,南京25LV铣能干铁么?有意要购一台。

楼主:
学FANG老大想要给铣床加个雕刻主轴,目标是一块铝板,编号刀路,用木板试了一下,真不错(后面真的换成铝板,就杯具了)

楼主:
满怀信心换上铝板,杯具开始:
(铝板被铣的一塌糊涂)

楼主:
痛定思痛,白了两根头发后坚信是步进电机的驱动力不够,只好再花两千多米,买回85的加长电机、专用驱动板、接口板等;

这回选的电机,最大力矩几乎是原来57电机的10倍!
补充:【之所以一下子提高这么多档选了这个大扭矩电机,是因为害怕买回的步进电机仍不够力,还要再花钱,再费工夫,干脆咬牙本着宁过无缺的原则买大电机,当时如果有坛中高手们指点几句,告诉我用多大的电机合适,会给我省下不少银子,可惜当时等不及高手们出手了】

电机对比:

驱动板对比:

驱动电源变压器和接口板的电源变压器:

楼主:
电机加大,联轴器也换成粗壮的(二百多米又掏出去了):

网友:
继续继续

楼主:
找台老电脑主机,改成主控箱装入变压器、接口板、驱动板

楼主:
加大后的x轴驱动:

y轴驱动

z轴驱动(不用配重了)

楼主:
改好后,把差点折腾成垃圾的铝板装上,再次铣铝,发现这次居然如刀切豆腐,舒服的很,铣出的形状也不错:

铣,用机油润滑,防止粘刀(6mm铝专用铣刀在忙活):

楼主:
用10mm的普通双刃铣刀铣平面,一次下刀2.5mm,进给速率57,主轴转速约800,机器跑的很不错!
----步进电机的驱动力不够真的是罪魁祸首!

楼主:
还可以的样子:

楼主:
继续加工,用4mm单刃铣刀开槽:

楼主:
近一点的特写:

楼主:
装在铣床上:
(增加一个雕刻主轴)

楼主:
原配铣床主轴工作:

楼主:
新增的雕刻主轴试试身手:

楼主:
收了这种小铣的朋友,千万不要把自己的铣床沦落成雕刻机啊!

一定要用扭力大一点的步进电机来驱动,这样能充分利用小床的刚性!

想起我用57步进改造25LV之后,干铝碰壁,坛中有朋友指点说“下切歩距0.05mm”,“主轴转速8000”,汗啊!这不叫铣床啦!!!

重要补充以免误导新新手:经过反复折腾,我也感觉我的这台铣床使用12NM的步进电机是浪费的,保守想法是Z轴8NM以上,XY两根轴4.5NM以上,这样搭配会省很多银子,改出来的XY轴也好看些,不像我的,步进电机那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南京25LV铣能干铁么?有意要购一台。

这几天一定要弄块铁试一下

网友B:
请教一下小白的疑问:为什么数控铣不能做雕刻机做的事情而必须另装一个雕刻机用的主轴呢?

网友:
看着真过瘾,呵呵。
大步进电机果然厉害

网友C:
我的铣床就是57步进电机啊,铣铝时达到F2000也不成问题啊

网友:
不错的经验总结!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南京25LV铣能干铁么?有意要购一台。

这是小潘家的25LV吧?呵呵,啃钢铁没问题,因为铝材贵,我的20V买回来一直就啃铁块了。

网友:
恭喜,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铣床就是57步进电机啊,铣铝时达到F2000也不成问题啊

下切步距2.5mm,还能跑到F2000吗?试一下吧,不要说“下切步距0.1mm”啊,那就成雕刻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小白的疑问:为什么数控铣不能做雕刻机做的事情而必须另装一个雕刻机用的主轴呢?

铣床的主轴最高转速不过2250转/分钟,主要是用铣刀,低转速、大切削量干活的,看着动作不是很快(动作稳,下刀狠),实际上加工效率很高
【比如我前面说的下切步距2.5mm,与雕刻机的0.1mm相比,是25倍;
【我采用10mm双刃铣刀,走一条直线刀路可获得10mm宽度的加工平面,
【而雕刻机如果用0.09mm平底尖刀,走一条直线只能得到0.09mm宽度的平底,相差110倍;
【25*110=2750倍;然后铣床进给速率F57,雕刻机跑F2000,这里雕刻机走到速度是铣床的35倍;
【加工效率比较:25倍*110倍/35倍=78.57倍------铣床1个小时的活,雕刻机要78个小时(三天三夜干不完)!
【算了半天,吓自己一跳,有没有算错啊?请高人指点 】
而雕刻机常用的雕刻尖刀,每转的切削量很小,刀距很密,一般浮雕雕刻的刀路总行程都大得惊人(为了得到精密的作品),要想提高切削速度,主轴转速要6000转甚至1万转以上,否则雕一个小东西也要好几天了(切削慢,走到速度只好跟着慢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小潘家的25LV吧?呵呵,啃钢铁没问题,因为铝材贵,我的20V买回来一直就啃铁块了。

确实是他家的

网友E:
LZ的双主轴的设计很有创意,各司其职,提高了加工效率!但主轴的驱动也需要两套吗?

网友F:
57电机在塑料板上开圆都开不了?不会吧?

网友:
楼主花了血本,但动手能力也得到极大提高,

网友:
正式准备开工做个雕铣机,看看。。

网友G:
引用:“【而雕刻机如果用0.09mm平底尖刀,走一条直线只能得到0.09mm宽度的平底,相差110倍;”
如此大的面积用0.09平底刀?(此举不当,同样可以使用6——10MM平底刀吧?)

铣床和雕刻机的本质不同,铣床是大切削量低速进给,雕刻机是小切削量高速进给。

网友:
感觉雕刻机比较费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而雕刻机如果用0.09mm平底尖刀,走一条直线只能得到0.09mm宽度的平底,相差110倍;”
如此大的面积用0.09平底刀?(此举不当,同样可以使用6——10MM平底刀吧?)

铣床和雕刻机的本质不同,铣床是大切 ...

如果雕刻机装上大直径铣刀,运行速度就要减低了,上不了F2000了,速度照慢;个人感觉雕刻机追求的是浮雕精度,使用高速主轴、小进刀量、快速进给---当然刀具磨损也比较厉害的。
而铣床则最好大进刀量、慢速切削,慢速走刀,吭哧吭哧
二者不能互相代替。
所以说大家如果把铣床改数控的结果是让自己的铣床只能获得雕刻机一样的加工能力,是严重浪费铣床本身的加工能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的双主轴的设计很有创意,各司其职,提高了加工效率!但主轴的驱动也需要两套吗?

多谢提醒啊!

原理上25LV原来的主轴电机就是直流的,把铣床主轴电机线转到雕刻主轴上,就应该可以,这样只需要在控制箱内加上一个双刀双掷转换开关(单刀双掷估计也行)。
回头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57电机在塑料板上开圆都开不了?不会吧?

把铣床的主轴转速调到最高(超过2000),走刀速度小于F50,就能正常开圆了(这样做其实是容忍了步进电机驱动力不足的的现实),但是速度慢,容易出问题。

网友H:
感谢LZ的经验分享。LZ原来用的57具体参数是多少?轨道贴塑了吗?是否和你导轨摩擦系数高也有一点关系?若是用园轨、直线轴承等是不是比燕尾的轨道顺畅些。正在收集材料做个桌面小雕铣机。本打算用57 3.5A 的步进。若是换成85/86的成本又一下增高很多呀。而且尺寸放桌面视乎变成庞然大物了。郁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谢LZ的经验分享。LZ原来用的57具体参数是多少?轨道贴塑了吗?是否和你导轨摩擦系数高也有一点关系?若是用园轨、直线轴承等是不是比燕尾的轨道顺畅些。正在收集材料做个桌面小雕铣机。本打算用57 3.5A 的步进。若 ...

我原来用的57电机,如果做小机器,还是可以用的么,不过最好加上同步带减速,否则力气不够!
铣床运行主要的阻力不是导轨的摩擦力,而是工件切削的阻力!所以我在塑料上铣圆时,下刀浅一点,走刀慢一点,主轴转速高一点(都减少了切削运行阻力),才可以铣出一个圆。
与工件切削阻力相比,调整正常导轨的摩擦是非常微小的,换句话说,就算你的轨道是零摩擦,电机不够力也不行的。

网友:
很好的帖子

网友G:
更正楼主一个错误的认识,楼主的问题在于没有选择合适的配置,导致出现了加工效益和精度的问题,而不在于用了什么机床来改,试问用57电机的时候你可以大进刀量低速运行?再试问用86电机的时候不能用同等刀具高速小进刀量运行?你的误区在于你用了57电机时候的雕刻模式和85电机时候的铣削模式进行了对比。

网友:
很多D友认为雕刻机很费刀,给一个个人的看法,不要一味的追求高速,转数越高,无用功摩擦越多刀具损耗自然越大。适当的转数配合适当的进给量才是根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来用的57电机,如果做小机器,还是可以用的么,不过最好加上同步带减速,否则力气不够!
铣床运行主要的阻力不是导轨的摩擦力,而是工件切削的阻力!所以我在塑料上铣圆时,下刀浅一点,走刀慢一点,主轴转速 ...

谢谢回复解答!

网友:
祝贺祝贺

终于成功了,来段视频看看啊。

网友I:
祝贺楼主成功
我的经验是,第一是丝杆尽量调整阻力小些,第2是捣鬼阻力尽可能小,至于刀具加工工件的阻力,我57*75的电机,能把6mm铣刀顶断(我用110V驱动),导轨贴塑一个是降低摩擦70%以上,另外减少磨损(数控加工,尤其是雕刻捣鬼磨损很快),还能彻底解决爬行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啊!

原理上25LV原来的主轴电机就是直流的,把铣床主轴电机线转到雕刻主轴上,就应该可以,这样只需要在控制箱内加上一个双刀双掷转换开关(单刀双掷估计也行)。
回头我试一下!

这还真是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祝贺楼主成功
我的经验是,第一是丝杆尽量调整阻力小些,第2是捣鬼阻力尽可能小,至于刀具加工工件的阻力,我57*75的电机,能把6mm铣刀顶断(我用110V驱动),导轨贴塑一个是降低摩擦70%以上,另外减 ...

我用57电机的时候maihui

楼主:
引用 网友G:
更正楼主一个错误的认识,楼主的问题在于没有选择合适的配置,导致出现了加工效益和精度的问题,而不在于用了什么机床来改,试问用57电机的时候你可以大进刀量低速运行?再试问用86电机的时候不能用同等刀具高速小进 ...

问题在你身上!而且这样的问题很“普及”!!!
铣床的主轴转速最高只能到两千多转,你的意思是“不管用什么机床,最终目标就是改成一台雕刻机么?”
我用85大扭矩电机驱动,主轴转速可以低一些,下切歩距可以大一些,加工效率可以高一些。。。,难道要我用铣床改出一个数控的东东,下切歩距0.1mm,主轴转速8000,进给速率F2000?

我的这点经验,就是给你一样的朋友醍醐灌顶的。

网友G:
如果你用了85电机,还下刀0.1,那真不好说你一根筋了。
这点也算是经验的话那是非常可悲的,因为用铣床改数控目的在于利用铣床原有的刚性来提高加工的效益和精度,如果你一味的强调用雕刻的模式来加工那你确实没有充分的利用了资源优势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祝贺楼主成功
我的经验是,第一是丝杆尽量调整阻力小些,第2是捣鬼阻力尽可能小,至于刀具加工工件的阻力,我57*75的电机,能把6mm铣刀顶断(我用110V驱动),导轨贴塑一个是降低摩擦70%以上,另外减 ...

FANG老大你的步进用什么板子驱动,能否给个链接。还有今天淘宝泡了一下午,步进还是没有怎么弄明白?!!!步进的参数是看额定电流还是额定电压?还有电阻,用什么来判断来判断扭力大小?!驱动板是看步进电机的额定电流,我这样理解对否?86一下的步进电机铭牌上多显示额定电流、电压、电阻。而86电机名牌上好像光是显示额定电流和电阻。
57 3.5A、86 3A哪个扭力大?是看输入电压?57/86一般都输入电压时多少?是否加长的步进输入电压可以高些?!
如LZ雕铣机,正在着手做桌面小雕铣
若是我选用57 3.5A的步进,老师们给推荐驱动!!
若是选用86 3A的步进驱动选哪种,老师给推荐下呀!后进在这多谢了!!!
泡淘宝,给菜鸟除外观尺寸最直观的印象是57/86重量差距很大!!!呵呵,郁闷。等楼下老师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更正楼主一个错误的认识,楼主的问题在于没有选择合适的配置,导致出现了加工效益和精度的问题,而不在于用了什么机床来改,试问用57电机的时候你可以大进刀量低速运行?再试问用86电机的时候不能用同等刀具高速小进 ...

这位朋友怎么想的我倒不知道,但是看起来就是强调用57电机改这个25LV可以获得可怜的雕刻机加工能力(想提倡?)
你所谓的合适的配置,是否就是“下刀0.1mm,主轴转速8000”?作为一台铣床,正常的“铣”加工,其实与雕刻机有很大的不同!
把铣床改成雕刻机,实在太亏!
我用57电机得到的结果,就是可以用很小的“进刀量”,很慢的进到速率   ====很低的切削效率,来实现【只是数控而已】的几乎没有使用价值的“数控”!
我也知道当驱动电机力矩不够的情况下,可以减少下切歩距,降低进给速率,提高主轴转速来凑合,但是这样你的铣床不如一台雕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用了85电机,还下刀0.1,那真不好说你一根筋了。
这点也算是经验的话那是非常可悲的,因为用铣床改数控目的在于利用铣床原有的刚性来提高加工的效益和精度,如果你一味的强调用雕刻的模式来加工那你确 ...

 你的意思给25LV这样的铣床上57电机,然后当做雕刻机来运行是两根筋的?
电机的驱动力不够,以至于你不得不考虑各种运行参数的搭配来将就,最后牺牲了加工能力,浪费了铣床本身的刚性,暴殄天物啊

网友G:
很多改过数控的前辈都知道。用铣床来改,导轨需要贴塑,T形螺杆要改用滚珠丝杆,用什么电机合适那要看机床性能和加工物件的材质决定(这一部分的支出是有目的的),如果只是单纯的铣铣塑胶,刻刻PCB或者代木之类的确实没有必要用铣床来改,也不用这些大扭力的硬件来支持,用铣床来改的目的自然是从雕、铣两方面考虑,首先是可以加工硬材质的物品,同时也可以做到雕铣两用,通过铣床改数控达到预期的精度和效益。

楼主:
引用 网友H:

FANG老大你的步进用什么板子驱动,能否给个链接。还有今天淘宝泡了一下午,步进还是没有怎么弄明白?!!!步进的参数是看额定电流还是额定电压?还有电阻,用什么来判断来判断扭力大小?!驱动板是看步进电机的额定电 ...

如果你做个小雕铣,57电机还是可以用的,但是一定要借鉴FANG老大的110V驱动,所以驱动板一定要合适,让FANG老大PM你吧!

网友:
真是又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多改过数控的前辈都知道。用铣床来改,导轨需要贴塑,T形螺杆要改用滚珠丝杆,用什么电机合适那要看机床性能和加工物件的材质决定(这一部分的支出是有目的的),如果只是单纯的铣铣塑胶,刻刻PCB或者代木之类的确 ...

 这可是我们持不同观点的主要原因吧!我认为铣床改数控,不能抛弃铣床本身的加工能力,所以要给以足够的驱动力。
如果你心安理得的把铣床改成雕刻机,我倒没有话说了。
铣床改成雕刻机,亏。
至于是否需要换滚珠丝杆,是否需要贴塑,还要另当别论。---难道所有的数控铣床都是用滚珠丝杆的?不是吧!

网友:
见仁见智吧,12N的电机用在我的三号和四号炮塔铣上都足矣!贴塑和换丝杆那更是个有所爱了,用过了就知道一分付出一分收成!

网友J:
我也改了7045数控的,贴塑了,用的是13NM的步进电机,220V高压驱动,13NM的理论上能驱动900KG的东西,但是我发现用在7045的Z轴上才刚刚够,贴塑是好,但是贴完塑需要铲的,如果贴不平,或者厚度不均匀,导致整机的精度就此报废,赛铁又被铣薄了,到时哭都来不及。

楼主:
我的个人感觉,如果朋友们买铣床来改数控,还是用大扭矩的步进电机和驱动来改划算一些,千辛万苦吧铣床改成雕刻机的做法不可取,我们要的是数控铣床

网友:
祝贺X机器XIAO老弟铣床改数控成功!
看来用大扭矩的电机可以少走弯路,
有条件的话,直接上大电机,
学习了

网友K:
佩服楼主的技术和动手能力,能否列个改装所需器材表?也想用和你一样的器材改一台,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铣床的主轴最高转速不过2250转/分钟,主要是用铣刀,低转速、大切削量干活的,看着动作不是很快(动作稳,下刀狠),实际上加工效率很高
【比如我前面说的下切步距2.5mm,与雕刻机的0.1mm相比,是25倍;
【我采 ...

多谢lz指教,学习了,非常详细的讲解!个人认为你的理解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佩服楼主的技术和动手能力,能否列个改装所需器材表?也想用和你一样的器材改一台,谢谢.

我会尽快把改装材料(购买部件和当地找人加工的部件)列表,改装过程,注意问题等写一个帖子发上来,以示对坛中各位的谢意。
这次改装过程没有照片拍的不多,要说明改装过程,恐怕要拆开机器补照片。
哦,我DIY的LED工作灯也挺实用,也会单独发帖说明制作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lz指教,学习了,非常详细的讲解!个人认为你的理解很有道理!

高转速的另一个原因是可得到光洁的表面。做木工的就很清楚这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改了7045数控的,贴塑了,用的是13NM的步进电机,220V高压驱动,13NM的理论上能驱动900KG的东西,但是我发现用在7045的Z轴上才刚刚够,贴塑是好,但是贴完塑需要铲的,如果贴不平,或者厚度不均匀,导致整机的精 ...

贴塑也想搞,材料也买回来了,不过还是要多多学习之后再动手,免得把心爱的小铣搞坏

网友J:
引用 楼主:

贴塑也想搞,材料也买回来了,不过还是要多多学习之后再动手,免得把心爱的小铣搞坏

按照房老大关照的,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按照房老大关照的,应该问题不大

把房老大的教程看了很多遍了,照完有一天要动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做个小雕铣,57电机还是可以用的,但是一定要借鉴FANG老大的110V驱动,所以驱动板一定要合适,让FANG老大PM你吧!

谢谢LZ,你的经验对于我们这些新手很重要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和少花钞票。很多DX可能认为这些应该知道的,而咱这坛子应该多是没有机床相关经历和学识因兴趣聚到坛里的。所以有些老师不屑讲这些常识吧,也理解老师们。不用争执、生气。多探讨,和谐第一!因兴趣爱好走到这里就是缘分呀!

网友:
好鞍配好马,没钱小搞,有钱大搞

网友:
不错不错,学到些东西,顶顶....

网友L:
我轻易不发言 因为我发的言比较逆耳 所以没人回。

楼主以前出现的问题 不是因为步进电动机力量不够大 而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切削参数。

特别要说明的是 步进电动机的力距是要根据需要来选择的 而且不是绝对86就比57大的 要看力矩的。 再此顺便说明一下我的400W MR-C的三菱伺服力矩不过1牛米多。

高刚性带来的是高效率 这个结论是不容怀疑的。

刚性程度决定了机床可以使用多大的主轴电动机。主轴电动机的功率与机床的刚性共同决定了最大的吃刀量和匹配的走刀速度。从而决定了连接丝杆的步进电动机 所要提供的力矩。 普通可以用力矩表来测量。所以在有限的步进电动机力矩前提下,降低运行阻力是必须的。

对于普通玩具机床来说。刚性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提高主轴转速和走刀速度来提高机床加工效率。因为太大的吃刀量机床吃不消。 我的玩具铣床一般切削45号退火钢材粗加工参数设定为 转速1640(最高)吃刀0。5MM 走刀800F 太大的吃刀量机床主轴刚性承受不了,因为机床主轴转速不够又限制了最大走刀速度。

再一次强调 机床步进电动机的搭配要根据机床刚性可承受的 最大吃刀下的最大进刀速度来决定,需要测量。而不是想象 57是不是够了 86是不是够了。

网友:
哦 再说一句大实话
玩具机床刚性不足 固而 要提高绝对效率的办法只有1个 在保证切削力矩的前提下提高主轴转速,同时匹配的提高走刀速度。
因为玩具机床的先天不足,所以数控玩具类机床应该走高速轻切削的路子。在有限的刚性下尽量的提高绝对效率。

当然你玩具铣床要用玉米刀糟蹋自己 也没人反对。非要用100的面铣刀铣平面也没人说什么。

通俗地说:
先换丝杆 再贴塑 然后提高主轴转速 然后实际切削 用力矩表测量所需要的力矩。然后选择电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轻易不发言 因为我发的言比较逆耳 所以没人回。

楼主以前出现的问题 不是因为步进电动机力量不够大 而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切削参数。

特别要说明的是 步进电动机的力距是要根据需要来选择的 而且不是绝对86就比 ...

欢迎并赞赏争论的

铣床的主轴电机转速比不上雕刻机,最高两千多转,上8000转要废掉主轴的,这是一个客观制约因素;那么在有限度的主轴转速条件下,怎样改才会不浪费铣床的刚性,让他好好干活?

主轴转速不能提高,步进电机的驱动力明明不够你又说够,那就只好从3个方面入手:

1、尽量减少机床自身的运行阻力,以节省一点小的可怜的步进电机力矩,省一点是一点----- 就算你把这点阻力全省出来又有多大?
2、减小下切步距,甚至一次下刀0.05mm,慢慢啃------ 加工效率低那是一定的了
3、降低进给速率(走刀速度),比如F20(20毫米/分钟)----- 加工效率?见鬼去吧!因为主轴的转速不高,进给速率也不好快的

 以上三条综合实施之后,恭喜你,你的铣床的加工能力恐怕还不如雕刻机呢,你浪费了铣床的刚性。

 步进电机的驱动力不够大,其实是根本的问题【浪费了小铣床的刚性】。

你若先入为主的认为小铣的刚性只配57电机的1NM的力矩,那可是先犯错误了,不行你可以先用手摇,干铁试试:loveliness:

网友L:
理论说完了,说点实际的吧
我车床伺服力矩不过1。25牛米。
铣床 X Y 力矩不过1牛米
我改我车床的时候打电话咨询过厂家工程师 自己也用力矩表实际测量过。
57电动机的力矩也有很大的 不见得86就一定比57力矩大。

同样的数控铣床 我的只能做到 吃刀0。5 走刀800  但是整兵的能做到吃刀0。5走刀1500 甚至更高 效率比我的提高了至少一倍 就是因为他的主轴转速比我高一倍还多。 现在主轴转速上万的加工中心太普及了。加工中心本质上还不就是个不用手动换刀的数控铣床。

网友:
有多少人买的起主轴万转的铣床? 尽可能发挥自己受里的设备才是正道, 57的电机应该是力矩小了, 我公司的一台设备上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现在全部换成86 的电机, 就是12NM 的那种.

网友:
用57*75的,需要各方面(丝杆\捣鬼\联轴节等)仔细调整,尽量减少阻力,贴塑后阻力和爬行震动都好许多,其实贴塑很简单的,非常适合DIY,贴后只要保证压紧,固化后就会很平整,如果有局部高点,用壁纸刀刮刮就可以,驱动也尽量要用高压的50-70V.
不过一般业余没有调整经验,直接上86*90(6N)的确实可以省不少事.

楼主:
引用 网友L:
理论说完了,说点实际的吧
我车床伺服力矩不过1。25牛米。
铣床 X Y 力矩不过1牛米
我改我车床的时候打电话咨询过厂家工程师 自己也用力矩表实际测量过。
57电动机的力矩也有很大的 不见得86就一定比57力矩大。 ...

 你的铣床是什么型号的?主轴转速时几万转的吗?xy轴用1nm的驱动力矩够用吗?你的铣床吃刀0.5mm,进给速率F800,是铣什么材料?不是木头吧

我怎么感觉即使1nm的力矩就算导轨、丝杆的阻力为零,也不够呢 ?

我买的57电机算大的了,好像标称1.5nm的(事实证明1.5nm也不够的),86电机力矩小于3.5nm的还真不多吧 ?

-----------

这样吧,你用6mm双刃铣刀或铝专用铣刀在铝板上铣一个深度2mm,直径50mm的圆,试试你的铣床会不会有问题?如果能够完成,就报一下你的加工参数

加工参数指:下切歩距、进给速率、主轴转速

网友M:
搬个板凳看辩论

楼主:
引用 网友M:
搬个板凳看辩论

我说的都是真的哦,对大家有益的,但是可能会对卖57电机驱动板的商家有害
宣称铣床X、Y轴的驱动力矩1nm足够的,真是匪夷所思!我以前买的57电机,力矩是1.5nm的,都是远远不够的!

楼主:
非常感谢网友 yzyxlll的提醒!

今天测了一下25LV铣床调速器送给主轴电机的电压,范围约10v到155v的样子,然后再原来的控制箱上装了一个钮子开关,钮子搬到下面,电压送到原铣床主轴;钮子扳到上面,电源供给增加的雕刻主轴。

这样下来,省了一套调速电源啦!哈哈;但是我的雕刻主轴标称电压时110v的,所以我打算在调速器输出上介个电压表,以免驱动雕刻主轴的时候超压;

唯一的遗憾是当雕刻主轴运转时,转速表只能显示“ 0  ”

网友L:
哦 很忙刚从单位回来

关于我的破铣床 前面的帖子里我已经提到不少信息了 你有疑问我就具体说下吧.

我的破铣床是我1年半前DIY的数控铣床 铣床主轴用的单项550W4极电动机皮带变速后转速为1640 十字台铸造的 贴了塑 滚珠丝杆 步进电动机 XYA 为N手86*90号称1牛米 我测试了不够1牛米. Z轴稍微大点也不过号称1.5牛米. 铣床总重量很大 有200来KG (不包括底座)但刚性一般.归根到底 还是设计和DIY技术不行

我平时DIY和生产中 一般用钢材 在这个破铣床上 我加工过 Q235 Q450(本地产的一种低合金钢) 退火状态45 调质状态45 淬火状态45 40CR 60MN 3CR13  30CRNIMOVA  及304 316 416 球墨铸铁 等材料
一般使用8MM直径铣刀 粗加工 吃刀0.5 走刀800F  材料不同调整走刀,会加快或降低. 精加工 吃刀0.3 走刀300-500F

你提出的铣铝合金 很抱歉没办法测试 因为铣床前段时间坏了 使用完以后只把三相电关了 没断开零线 打雷后 驱动烧了2个 从TAOBAO买新驱动后 一连线 整个驱动箱着火损失5个驱动 4个电动机 开关电源等 正在修理中 这个事情老华及7KH是知道的如果你质疑我所描述的参数的真实性 你可以向他们求证.
另外你可以查 询下论坛里的一个老帖子 叫整兵备战发的 他DIY的小铣床可以吃0.5跑到1500F 甚至更高 比我的更强. 而他用的步进 57罢了
作为一个水平一般,潜水很长时间被人遗忘的人本来是不想发帖的,但是看你和LAOCHEN_DD反复争执,我觉得有必要把我曾经走过的弯路和辛苦获得的经验与兄弟们一同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哦 很忙刚从单位回来

关于我的破铣床 前面的帖子里我已经提到不少信息了 你有疑问我就具体说下吧.

我的破铣床是我1年半前DIY的数控铣床 铣床主轴用的单项550W4极电动机皮带变速后转速为1640 十字台铸造的 贴了 ...

 “手86*90号称1牛米”86*90的电机,力矩远远大于1牛米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L:
特别要说明的是 步进电动机的力距是要根据需要来选择的 而且不是绝对86就比57大的 要看力矩的。 再此顺便说明一下我的400W MR-C的三菱伺服力矩不过1牛米多。
首先我替这位朋友说明一点,他说的是伺服,伺服的速度过载和转矩过载能力楼主可以参考一下伺服的说明,最大扭矩是额定扭矩的三倍。
另外楼主此贴不妥之处在于单纯的认为12N的电机就可以带动你的铣床做大切削量的工作,那么我建议楼主应该换一个更大扭矩的电机,可以做更大切削量更高强度的工作,机床的性能是额定的,不是电机能带动了就是好事。要综合考虑到这样的切削量、撞击力对于你机床本身的螺杆,导轨是否在承受范围内,举个例子吧,如果你用了18N或者更大扭矩的电机,那么完全可以在你的铣床上用5MM甚至10MM的下切深度,F1000的速度工作,但是你考虑到了这样的切削量对于你的机床的螺杆和导轨有什么影响吗?
贴塑,换丝杆,主轴适当加速,减小运动摩擦损耗是出于在机床额定的功耗内减少机械损耗增加工件切削效益的考虑。

楼主:
哦,还有重要问题,qiongren 兄的铣床,主轴转速是多少?

或者说吃刀0.5 走刀800F  (加工Q235)时,主轴转速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L:
特别要说明的是 步进电动机的力距是要根据需要来选择的 而且不是绝对86就比57大的 要看力矩的。 再此顺便说明一 ...

并非如你所说,我不会傻到把驱动步进电机力矩无限度的提高来提高加工能力的,但是1牛米之类的扭矩的步进电机,趋势不足以发挥25LV这样的小铣的加工能力,因为这个驱动力矩太小啦

如果你一定要用1nm的力矩驱动你的铣床,并通过调整加工参数来适应这个小小的驱动力矩,最后的结果就是你浪费了你的铣床的刚性,不如弄个雕刻机。

伺服电机与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并不相同,伺服电机的驱动中采用闭环控制,工作时如果发生丢步现象,它会自动补偿的,早晚要转过去的意思,而步进电机是开环控制的,控制板发出转动12°角度的控制信号之后,电机是否真的转动了12°,驱动控制系统是不去理会的

网友:
已经在前面的回复说了。我的三号四号铣床都是用12N电机,足矣,也不用因为力矩的不足而需要调整,可以做到雕铣两用,个人认为你的铣床顶多也就6N的足矣。如果你认为你的12N是正确的也无妨,只是别用自己的观点去影响了别人,给了广大D友一个误区,认为这样的机床就应该这样的配置。。。。。

网友:
哦 刚那个86*90 是我输入错了 XYA轴用的是86*60还是多少的 估计是最薄的86步进电动机了 Z轴用的是86*90的 我当时是这么测试力矩的 步进电动机轴上安延长秆子 转的时候打力矩表 测试出来的转动力矩是不足1牛米的

伺服那个超常规工作会报警并超出一定范围和时间会罢工的

刀具是直径8MM的4刃铣刀 转速度1640 吃0.5 走800F

网友L:
X机器兄弟 我们几个争论了半天刚才我也有了疑问 是不是我记错了我86步进的力矩  刚专门去查了下 我XYA步进电动机的力矩确实是标称1.6牛米 但我实际测试中连1牛米都到不了 毕竟N手N年的东西了.
又回到你的问题上 我仔细回味了下我DIY的过程和请教了群里的几个兄弟 我们怀疑可能是你的这几个地方没有做好.

1运动阻力 是否你没贴塑 没用滚珠丝杆  这两项会极大极大的影响你的力矩
2,拖板调整螺丝是否过紧,这个如果稍微紧点固然可以提高精度,但太紧了也会对步进力矩有很大消耗.
3,电压问题,你的57步进电动机是否电压充足?电压不足 电动机的力矩是不能发挥出来的.

网友G:
在此再一次回帖,起初我误解了楼主的标题的意思,“【不要把铣床改成雕刻机啊!】”楼主这里所指的雕刻机是指因扭矩不足只能无奈的小切削量的工作的纯粹雕刻机,我误解成了力扭足够能大刀量铣削情况下的“小”进刀量的雕!因为我的误解才有了以上的回复。在此致歉!

楼主:
引用 网友L:
X机器兄弟 我们几个争论了半天刚才我也有了疑问 是不是我记错了我86步进的力矩  刚专门去查了下 我XYA步进电动机的力矩确实是标称1.6牛米 但我实际测试中连1牛米都到不了 毕竟N手N年的东西了.
又回到你的问题上 我仔 ...

 我也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只是当时购买的驱动板只能上到36V,如果有110v的驱动,估计力矩会大很多,我的z轴采用3倍的同步轮减速,并且加了配重,运行情况还可以;但是xy轴的驱动,在铣木板,铣塑料时表现都很成功,以至于我以为改的很好了呢!
为了让铣床动作阻力减小,我拆下了xy轴的丝杆,仔细调整过几次,润滑也做得很到位,但是当我用它铣铝的时候,问题很严重,铣圆圈的时候,铣出来的形状变形很大,进过很多天的请教与分析及周边工作、调整,最后确认,铣圆时铣出的轨迹不圆,是步进电机驱动、锁定力矩不够,导致铣刀与工件相互作用力拉走了铣刀的轨迹。
其实当时如果不换电机,而采用110v的驱动,或在xy轴上也采用3倍减速,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的,但是我敢说,即使这样搞,也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浪费铣床的刚性,最后还是要委曲求全的去研究一下“切削参数”,以适应不足的驱动力。
我用12nm的电机,其实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从运行情况看来,z轴如果不用减速机构,12nm的力矩还不算浪费的,xy轴确实有点浪费的,个人想法(未经验证),z轴12nm,xy两个轴6nm,这样搭配应该是相对实惠的(我有前车之鉴,所以后来选电机,宁大勿小,以免再次造成资金浪费);其他朋可以试一下xy轴使用150元左右的86电机,省钱、够用是硬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此再一次回帖,起初我误解了楼主的标题的意思,“【不要把铣床改成雕刻机啊!】”楼主这里所指的雕刻机是指因扭矩不足只能无奈的小切削量的工作的纯粹雕刻机,我误解成了力扭足够能大刀量铣削情况下的“小”进刀量 ...

 老兄过谦了么,论坛的气氛这么好,大家各抒己见多好啊!
我的意思确实是想提醒其他朋友,不要把铣床改成“驱动力矩不足,加工能力低下,主轴转速又上不来的【雕刻机】”,这样很亏啦!

网友G:
还是建议你再进一步对机械的性能改良改良,大扭矩的电机拖动不是好事,在机械异常的初期很难发现问题,因为有大扭矩支持,但是一旦发现了异样就基本上是造成大损失了。这只是一点个人的小小看法。当然,不做高强度的大切削量的工作这状况出现的几率还是很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建议你再进一步对机械的性能改良改良,大扭矩的电机拖动不是好事,在机械异常的初期很难发现问题,因为有大扭矩支持,但是一旦发现了异样就基本上是造成大损失了。这只是一点个人的小小看法。当然,不做高强度的 ...

 搞好后,我想在驱动板的驱动电流上做文章,把电流设置的略小点,以减小驱动力矩,够用为原则。
但是用57电机的时候,逼着我把3个轴的运行阻力都调教的非常小了,这也算用小电机的收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会尽快把改装材料(购买部件和当地找人加工的部件)列表,改装过程,注意问题等写一个帖子发上来,以示对坛中各位的谢意。
这次改装过程没有照片拍的不多,要说明改装过程,恐怕要拆开机器补照片。
哦,我DIY的 ...

实话实说是好事,这样大家可少走弯路,谢谢楼主师傅了.‵

网友:
不要把铣床改成雕刻机

网友H:
一直关注该贴,讨论的好呀,学习了。
问老师们:对步进电机还是迷糊,步进的扭力看什么参数? 57的3.5A的,和86的3.0A的,哪个扭力大?我在做桌面小雕铣,选择哪个步进电机好些?还有驱动选择哪个驱动好些,或是给个淘宝的链接,谢谢!

网友:
学习了,好经验。我的有点小呀

网友:
很不错
我也在想用57还是86

还没下手,再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步进的扭力看什么参数? 57的3.5A的,和86的3.0A的,哪个扭力大?我在做桌面小雕铣,选择哪个步进电机好些?还有驱动选择哪个驱动好些,或是给个 ...

通常电机都有标识扭矩,单纯从57  3.5a和86  3.0a不好判断哪个力矩更大。简单的对比方式就是极数相同,电机长度相同,使用电压相同的情况下应该是86的力矩更大一些(不一定准确)。不过选电机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要考虑的。就是机架和电机的比例,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小轿车上装了四个推土机的轮子,或者推土机上装了四个小轿车的轮子,看上去都是别扭。按照你说的桌面型的雕刻机,个人认为57的比较合适,力矩要根据你机子的机械性能和所要加工的物件的材质判断。

楼主:
步进电机的标称参数之一,就是扭矩,单位是NM(牛米 =牛顿。米),57步进电机,长度75的(比较长的了)标称最大扭矩1.5NM;普通的86电机一般都是4.5NM以上,加长的,必去我买的这几个是12.2NM。

步进电机的实际扭矩,还与驱动板有很大关系,比如驱动电压,驱动电流等。

另外有一点要注意,当你买回的步进电机的标称工作电压是24V的时候,那么你驱动该电机的驱动电压最低要24v,最高么?我不知道,估计110v也可以(要有这样的驱动板才行,我原来驱动57用的驱动板,最高只能上到36v)。

楼主:
57电机的力矩到底够不够?看看这个(这可不是57电机哦):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3D1&frombbs=1

楼主:
我折腾了很久了,很多东西都要慢慢学,不过看起来是越来越好的,昨天铣一块1.2mm的钢板,还不错,我发在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网友N:
引用 楼主:
原配铣床主轴工作:

看到楼主这个结构,想到如果不加电主轴,而是加一个无动力主轴,用原铣床主轴加皮带轮变速给无动力主轴,应该也能行吧,至少在同等转速下,扭矩应该比这个38元电机大不少,就是不知道铣床主轴那里是否能装个皮带轮?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通常电机都有标识扭矩,单纯从57  3.5a和86  3.0a不好判断哪个力矩更大。简单的对比方式就是极数相同,电机长度相同,使用电压相同的情况下应该是86的力矩更大一些(不一定准确)。不过选电机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 ...

多谢老师回复!学习了。确定用57 3.5A的二手步进。

网友:
多谢LZ回复解答。

网友:
 宝贵的经验分享,谢谢了!!!

楼主:
很多说自己的铣床用1nm的57电机够力的朋友,不妨试试这个吧,钢板厚度1.2mm,一刀吃透:

楼主:
弄弄这个试一下,免得误导其他朋友:
:em15:

:em15:

:em15: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到楼主这个结构,想到如果不加电主轴,而是加一个无动力主轴,用原铣床主轴加皮带轮变速给无动力主轴,应 ...

你试试看,其实加装这个独立的直流驱动主轴的工作量,比加一个无动力主轴的难度低的多。

网友:
其实这个帖子本不该回你。应该让你自信心满满的认为你是最棒的。细想想,还是再回你一次吧,告诉你你的错误在哪,至于你接受与否那是个人的问题了。
有朋友善意的告诉你他也用了1N.M 57电机可以用S1640 F800 Z0.5的速度加工退火钢材(这个我没试过我不知道,但我会相信这个没必要掩饰,而且他也列举了另外一个朋友的帖子为证),你不相信,还用了你的12N.M 85电机加工过程让人家去比较,打个和不恰当的比喻,你这不是让人家开着电动车马达和你的宝马电机比速度比拉力吗?
你的问题在哪里可能你没有去总结,那么让我来告诉你:
首先你不应该用不恰当的对比方式来抨击善意回复你帖子的朋友,这是不尊重别人的行为。
其次,你没有在别人的言语中去总结自己的失败之处,别人用同样的配置可以做到的东西你做到了吗?没有,你连铝都没加工好。别人可以加工钢材,而你不行!你的失败之处在哪里?你没有认识到。
其三,在你这个帖子里我两次提到我的工业铣床也是用12N的电机,你还没有意识到你的玩具铣床用这样的配置是错误的,没有查找你问题的根源,只是一味的试机发图,你认为你现在的机子很不错了。在你兴奋劲还没过的时候本不该打击你,你想过没有,其实你失去了很多,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你用了大扭矩的电机,这电机有好处,可以让人迷糊,迷糊到找不着北,可以掩饰本来存在的很多细节和问题。这是一条捷径,但不是正确的该走的路,DIY在于自己动手,在动手的过程学习过程、吸取教训、积累经验。你动手了,但是你没有学习到经验,机械的性能没有达到更优,怎么改良,怎么调校,怎么修正,你完全没有学到。你学到的只是肤浅的用一些大功率的东西去掩盖一些瑕疵、一些弊端。
DIY本来就是一条弯路,走多了自己也就知道该怎么走直路了。在这条弯路走的时候其实能让人看到更多的路况,辛苦是必然的,但每一个问题的克服就好像路边的每一朵花一样让人陶醉。
你的本意是好的,提醒大家不要走弯路,但你在没有把自己的机器的性能调整到更佳的状态下用了一个掩饰缺 陷的错误方式得出的结论,发表出来就是给了大家一个错误的认识。
另外我还告诉你一个信息,这不是我在用的。同样的工业四号铣床,有朋友用的是86电机6N的,照常做加工,注意,是加工!这是磁动力上一位D友自己改的。
最后送你一句话:活到老,学到老。人谦虚,无害处!

楼主:
楼上的误会了!

我坚持认为用1nm的57步进来改装25LV这样的铣床是难以发挥小铣的加工能力的,我虽然是个新手,但是用57电机改装后也折腾了很久,其中包括反复调整、润滑垫铁、调整丝杆螺母、改造驱动板、增加驱动电压等,也经历过跑空刀都跑不起来,最后通过多方面调整才能正常运行,当时用57步进铣塑料、铣木板都很不错的,就是到了铣铝才遇到障碍的。

我要明确的告诉大家,数控铣不是雕刻机,不要把你的铣床成只具有雕刻机一样的加功能力的东西,然后用雕刻机的操作参数去跑高主轴转速,高进给速率,低切削量!铣床的各个轴的惯量比雕刻机大得多,铣床的轨道摩擦是令人心痛的(与雕刻机不能比,这也是我说早晚要贴塑的原因),雕刻机由于自身的刚性、主轴的功率、驱动系统的小力距,在加工钢板时只能选择【高主轴转速、小吃刀量,并用加快进给速率来补偿提高加工效率,而不能顾及刀具的加速磨损】。

打个比方:如果你的铣床本身具备一次下刀5mm,走刀速率F50,主轴转速800.。。。这样的加工能力,只要你给他足够的驱动力;而你为什么非要在驱动力上卡他的脖子,最后让他只能像雕刻机一样运行呢?你自己这样改了可以,但是不要这样渠道新手!

有很多朋友在改造铣床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目标,铣床改造后,能勉强运行G代码,雕几个手工难以完成的东西,就感觉改成了,其实真要找点小铣的加工活来试试的话,就会发现很大的问题的,加工金属部件时,刀具的运行阻力很大,如果吃刀深度大一点,进给速率不太慢,刀具切削与运动的阻力比铣床本身的摩擦大多了,我提个醒,大家自己想想或试试就知道了!

经过反复折腾,我也感觉我的这台铣床使用12NM的步进电机是浪费的,保守想法是Z轴8NM以上,XY两根轴4.5NM以上,这样搭配会省很多银子,改出来的XY轴也好看些,不像我的,步进电机那么长

我尊重坛中所有的朋友,更尊重在此帖中回帖的诸位朋友,大家因为共同的爱好聚到这里来,我也在大家的指导下慢慢学习,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我的这个帖子的中心目的,还是标题中所说,提醒大家不要把本来可以干很多工作,成为你日常DIY过程中的好帮手的小铣床,改成加工能力降格的雕刻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浪费了你的小铣,任何一位新手都可以把自己的小铣与别人的雕刻机的刚性互相比较一下,看看把铣床改成雕刻机有多亏。

楼上认为25LV是玩具铣,其实机床中的车、铣、钻、冲这些设备,都有小规格的,不见得就是玩具,也不见得买回来倒要当玩具,让他正儿八经干点活就不行么?一定要改成“玩具”?亏不亏啊:loveliness:

网友:
认同x机器老师的做法,先做成功再加以改善,这样弯路会少些,

楼主:
我用57电机改造完成后,铣铁板用s1000,F60,z0.5试过机,跑圆形槽还可以,后来铣铝倍受打击,经过多方请教并认真分析,终于明白如果不增加驱动力矩(换电机或增加减速机构),恐怕只能参考雕刻机的性能参数跑,干点活都要下刀0.几毫米的进给。。。亏,那样的话还不如买个雕刻机呢!

所以才下决心提高了驱动力矩,结果是可喜的,但是折腾在小电机上的时间、精力、金钱都算是弯路一条,大家引以为戒吧!如果你把你的小铣改成了“雕刻机”我可不想恭喜你哦!

重复强调一下对新手有用的东西:

【经过反复折腾,我也感觉我的这台铣床(25LV)使用12NM的步进电机是浪费的,保守想法是Z轴8NM以上,XY两根轴4.5NM以上,这样搭配会省很多银子,改出来的XY轴也好看些,不像我的,步进电机那么长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更正楼主一个错误的认识,楼主的问题在于没有选择合适的配置,导致出现了加工效益和精度的问题,而不在于用了什么机床来改,试问用57电机的时候你可以大进刀量低速运行?再试问用86电机的时候不能用同等刀具高速小进刀量运行?你的误区在于你用了57电机时候的雕刻模式和85电机时候的铣削模式进行了对比。

 这位朋友,我不想用我的铣床工作在“雕刻模式”的,我买的是小铣,凭什么非要让我按照雕刻机的加工能力来跑?不干!

网友:
大家的发言都语重心长,直白地讲出各自的道理,受益。
中心意思是:
57的大步进不至于这么惨。
85的12N确实用过了。

没实践无发言权。
不过感觉,85  12确实过头了。
菜鸟,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让 铣床有铣床的样子 没错。
让人不解的是:

*猜想楼主前面57铣铝时,用的是M6的铣刀吧.
用M6的铣刀干铝,慢慢走,好像13钻改的铣也能走的不浅.........
可能正是出于这点,让人难理解,工作台等消耗的能量如此之大?

或许是驱动不能让57发大力? 或许57没能力执行驱动的意图?或许............
故认为,讲57不行,肯定 另有原因........

总之,无论如何57铣铝不应该如此。所以才有了网友让楼主找原因的回帖。

另,按照楼主 物尽其用 的改数控原则,是不是至少用M10的铣刀作为标准(整兵的就是)。
看看能吃多深?走多快?然后照此配步进。M6太细了,会弯。

楼主:
铣铝的时候,先用了4mm的双刃钨钢刀,断了两把,心痛了
后来买来用M6的铝专用铣刀,铣直线可以,但是铣圆不行,折腾很久才才确认是驱动力不够造成的。

所谓驱动力不够,57电机只是一个方面,我的驱动也不太合适,因为当时那块驱动板最高只能上到36v(这时候57的扭矩应该达到标称的1.5NM了吧),所以没有条件用110v驱动。
坛中fang老大用57电机,110v驱动,这样下来比我用的32v驱动力矩会大多少倍?
恳请高手解答一下:标称1.5nm的57步进电机,在多高的驱动电压下才能输出1.5nm的扭矩呢?

我这里现在的情况,铣刀成了最薄弱的环节,铣铁板用4MM铣刀,是目标形状的需要(开槽宽度5mm),走快了会断刀(折腾断过两把6mm柄的4mm铣刀,都是从刀刃的根部咔嚓掉的)。

网友:
力矩的问题争论到现在是基本讨论明白了

贴塑保护机床导轨,并且很大程度降低机床运行阻力 这个是不可代替的手段 (线轨的受力情况离燕尾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好线轨咱也用不起)

滚珠丝杆更是必不可缺的 T秆的阻力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要消除回差所花费的力气不如直接换滚珠丝杆.

再进行了这两项工作以后 再对机床的其他部分进行调整  拖板松紧等等之类 把机床调整到最佳状态以后 才可以测试力矩 来匹配的选择电动机

但是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吃刀多少与走刀多少的问题 这个问题直接决定了切削阻力

也就是切削参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朋友,我不想用我的铣床工作在“雕刻模式”的,我买的是小铣,凭什么非要让我按照雕刻机的加工能力来跑?不干!

我一贯主张雕铣两用!没有让楼主非用雕刻机的能力来跑。
楼上给出了建议,我也认同,但很多D友在这方面总是犹豫,认为难度不小,在这里我给大家提点个人的建议,如果认为贴塑和换丝杆的难度大不敢下手,那么在不换丝杆不贴塑的情况下可以加装速比同步轮来解决力扭问题,相信这个方案很多人都可以很容易的做到。

网友L:
切削参数无非两类选择 大吃刀慢走刀 和小吃刀快走刀 也就是低速重切削和高速轻切削这两种

记的我刚买到机床的时候 因为是手动走刀嫌麻烦 所以就10MM的刀一下吃10MM 甚至20MM 手慢慢摇 这样往往铣一个槽子需要很长时间 人摇的苦不堪言.而且在加工中多次出现刀具损坏.机床震动等情况. 后来外加工的时候看到N大的升降台铣床人家加工时候10MM铣刀也不过吃5MM
请教老师傅 老师傅也说不下样子(肚子里有货说不出来),就强调几十年了都是这么干的.

于是我就在想 人家那么大的铣床好几吨重 才敢一下吃刀5MM  我的铣床距离人家的差距天上地下我也吃刀这么大 是不是我的操作不对?

随着知识在积累,经验在丰富.我似乎琢磨出几分原理来.

例如我要在地上挖一个坑 我把全部力量都用上一铁锹挖了20斤土. 挖了10铁锹挖完了,然后我腰闪了.   但是我不用全部力量,一铁锹只挖了5斤土 不过多挖几次,人跟没干活一样, 同时时间还不会多用.

这就是最本质的重切削跟轻切削的差别.  大吃刀重切削的机床有 但是那都需要极高的刚性,和极其强大的主轴才能做到.  小铣床做不到.  既然小床上轻切削跟重切削差不多的加工效率,那我们为什么不采用更加安全,对机床刚性要求低的轻切削思路呢. 一刀吃0.5 ,走10次就是5MM 程序写好 电脑自己走去了,又不用咱摇. 床也轻松. 多走几次不过磨损塑料罢了.精度不好了重新贴塑就是了.而且高速轻切削也需要更少的力矩 力矩就是钱啊.1牛米的4轴,6牛米的4轴,12牛米的4轴  价格相差是巨大的啊.咱没钱啊

上面的说法那是我土八路的理解.

我记的曾经有个高手说过 合适的刀具 合适的转速 合适的吃刀量 合适的走刀速 这些是要计算的 .
大概是要根据 刀具 转素 切削速度 主轴功率之类的来计算出来最合适的 走刀速度和吃刀.

呼唤有会算切削参数的高手现身.

网友G:
回复 网友L:

首先申明,我不是高手,也就一个学习中的门外汉吧。。。。。。
个人认为,切削参数很难用几个或者几十个公式来表达,首先,刀具的种类很多,单刃、双刃、三刃。。。。等等,刀锋也有很多种类,每一种刀具就要具有多种切削方式,举个例子,同样直径16的刀具,就分了三刃和四刃,三刃和四刃之中又有粗皮刀和光刀之类的,粗皮刀通常用在低速大切削量的工作,而光刀相对切削量要比粗皮刀的切削量要小很多,同样刀径的刀具在低速和高速的情况下又有不同的转数(后面的钢材电木对比),不同的切削深度也产生了不同的切削进给量。进而,相同直径的刀具在加工不同材质的工件的情况下又有了不同的转数和进给率的变化,同样用刀径16的刀来举例子,在加工钢材的时候转速要低,加工电木的时候要高一些,如果把这些情况一一罗列的话那绝对不亚于金庸的武侠小说了。
对于切削参数,都是靠长期加工摸索出来的一套个人经验了。

楼主:
 不玩不知道,一玩吓一跳,区区一个数控铣,里面的学问还是很多的,改了数控,走了几个雕刻刀路,才发现铣床干雕刻机的活,燕尾磨损会有多么严重------移动速度快、加工时间长,非常好看,但很为原机的导轨担心,所以如果想要“雕铣两用”确实一定要贴塑的,如果做为铣床来用,导轨移动速度就慢多了,没有那么心惊肉跳的。

滚珠丝杆也是好东西,但是就像贴塑一样,有一点难度,大多数铣床到手的朋友难免会有尽快让小铣有数控的功能,先过过瘾,搞得差不多了再慢慢改进,做一些难度略大比如换丝杆、贴塑之类的工作,我也是这样想的。

用铣床当作雕刻机也罢,当作铣床也罢,加工效率还是要尽量提高的,比如一个加工量,用0.1mm的吃刀量,快速走刀,和用2mm的吃刀量慢速走刀,如果加工消耗时间相差不大,那么还是可以接受的(实际上“雕刻模式”如果用来工大切削量的活,消耗时间是非常多的),但是磨损的刀具、导轨(算贴塑的吧)过快也是驱动力不够的弊端;大力矩的驱动一次性投资是大一点,但是贴一次塑所消耗的时间精力也不算小,刀具磨损的日积月累也要花钱。

象25LV这样的小铣床,铣铝吃刀2.5mm,铣铁吃刀1.2mm,都是可以的,前提是你的驱动力足够,如果你一定要小驱动力,让他按照“雕刻模式”干活,那是严重的浪费,不如直接D个雕刻机得了。

一毫米多一点的吃刀量,在铣加工中算不上吃刀大;而139楼朋友说的“例如我要在地上挖一个坑 我把全部力量都用上一铁锹挖了20斤土. 挖了10铁锹挖完了,然后我腰闪了.   但是我不用全部力量,一铁锹只挖了5斤土 不过多挖几次,人跟没干活一样, 同时时间还不会多用.”----您的猜测中【时间还不会用多】有些一厢情愿了,不信可以找有雕刻机的朋友试一下,看看消耗的加工时间会不会吓您一跳

还要强调,不要为了节省初次改装的投资,就把你的铣床改成只有雕刻机加工能力的东东,你会后悔的。

为了让整个帖子对新手有点用,而不是进来犯糊涂,补充内如如下:
个人对这个25LV的改装建议是【个人主张,未经任何机构认可】:

如果雕铣两用:
1、要想铣:必须用大扭矩电机来驱动(z轴8nm,xy轴4.5nm)或用减速机构提高驱动力矩;
2、要想雕:导轨必须贴塑,雕刻模式的快速移动对导轨的磨损会让你心疼;
3、丝杆换了滚珠丝杆比不换要好,但是不换也可以。
4、必须增加一个高速主轴,因为铣床的主轴转速达不到雕的动不动8000,甚至超过一万的转速。

如果只要数控铣,不做雕,则第2条,第3条可以缓行,第4条不用做;

如果只要雕,不要铣(这是我认为浪费而持所反对意见的做法):
则可以这样:
1、采用小力矩驱动(大力矩在雕刻模式用不到),
2、必须贴塑(因为驱动力矩太宝贵,尽量减少浪费,而且雕刻模式运行速度太快,对导轨磨损严重!)
3、必须换滚珠丝杆(驱动力宝贵,尽量减少驱动机构的摩擦消耗)
4、必须增加一个高速主轴用作雕刻(雕刻模式的必然要求)

网友O:
楼主是不是还忽略对个人来说比较重要的问题:
耗电====那套东西都加起来3000瓦打不住吧?

网友:
谢谢X机器老师的宝贵经验,

网友:
你换86步进电机是对的。57的能用但的变速。直驱是小了点。。建议各位看看铣工手册选择合理的加工工艺。

网友:
大电机真是有它的好处
不过说到吃刀量 小就是雕刻机 吃刀量大就是铣床
  我真是有点弄不明白了 加工中心算大的雕刻机呢?还是算数控铣床呢
看过很多加工中心干活的视频 都是很小的吃刀量 很高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是不是还忽略对个人来说比较重要的问题:
耗电====那套东西都加起来3000瓦打不住吧?

呵呵;步进电机的供电变压器按照厂家推荐的,是80v/400w;比25LV的主轴电机小多了;接口板我用另一个24v/30w的变压器整流滤波后供电的。

网友P:
赞X机器老师的经验分享。我收益很大,很多疑问得到答 案,谢一下X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P:
赞X机器老师的经验分享。我收益很大,很多疑问得到答 案,谢一下X机器

客气了,我这点水平都是论坛里的N多朋友耐心指导得来的,有点心得,发上来为各位朋友做点贡献是应该的:loveliness:

网友:
看来我又该好好学习一下了, 谢谢了

网友:
用大力矩步进总好过小的,我觉得改床不应该在最低工作力矩下徘徊,我改ZX32,用400W伺服 2005丝杆都感觉不够力,总感觉拖泥带水的,要再让我选择肯定选750W的,跟车一样,30马力也能跑,但是加速时间就慢的多,100马力也是跑,但是就能做到控制自如,所以我觉得改床86是最低界限了

网友:
谢谢X机器老师的经验分享。

网友Q:
如果换个思路呢?好像以前看到个老外,在铣台上搞了个可拆卸的十字滑台,用的是线轨和滚珠丝杠,按雕刻机器模式运行,拆掉后利用铣床自生的十字台做数控铣用。

另外,不知道为什么,我20的铣用400W伺服好像跑的挺顺,才1.27Nm,还是直驱的,没有换丝杆。调试时操作错误,直接顶断4MM的刀子,好像驱动没问题呢。
所需力矩大小我感觉和塞铁调节有极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Q:
如果换个思路呢?好像以前看到个老外,在铣台上搞了个可拆卸的十字滑台,用的是线轨和滚珠丝杠,按雕刻机器模式运行,拆掉后利用铣床自生的十字台做数控铣用。

另外,不知道为什么,我20的铣用400W伺服好像跑的挺 ...

 伺服电机的输出扭矩,与步进电机的“最大扭矩”是两回事。
“在铣台上搞了个可拆卸的十字滑台,用的是线轨和滚珠丝杠,按雕刻机器模式运行”挺有意思的!

网友:
有钱,什么都买最贵的就行了

网友R:
对了楼主,丢步是你买的驱动板垃圾,淘宝上那些几轴合一起的都是垃圾

网友:
请楼上推荐几种好点的,请PM我吧,谢谢

网友:
X机器总结的不错,很多东西值得借鉴。

网友:
数控改得很专业,谢谢分享

网友:
不仅仅是电机的问题

其实也不仅仅是电机不给里,还有导轨的摩擦力,这种导轨本身摩擦力就很大,如果贴塑应该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R:
对了楼主,丢步是你买的驱动板垃圾,淘宝上那些几轴合一起的都是垃圾

步进又不是伺服,力矩不够,想不丢步都不行,好好想想

网友(2010-12-26):
引用 楼主:
 不玩不知道,一玩吓一跳,区区一个数控铣,里面的学问还是很多的,改了数控,走了几个雕刻刀路,才发现铣床干雕刻机的活,燕尾磨损会有多么严重------移动速度快、加工时间长,非常好看,但很为原机的导轨担心 ...

这个总结得真的很好,谢谢X机器

网友:
说这么多,来点实用的理论公式。计算一下不就得了

六、驱动马达的选择
驱动滚珠丝杠旋转的马达,通常根据转速,旋转扭矩,最小进给量对其进行选择。
6、1使用伺服马达时
6、1、1转速
马达所需要的转速,根据进给速度,滚珠丝杠的导程,减速比由(20)式求出。

Nm=(V*1000*60)/(Ph*A))
Nm:马达所需要的转速(min-1)
V:进给速度(m/s)
Ph:滚珠丝杠的导程(mm)
A:减速比
马达的额定转速必须满足Nr≥Nm
Na:马达的额定转速(min-1)
6、1、2所需要的分辩率
角度测试仪和驱动器所需要的分辩率,根据最小进给量,滚珠丝杠的导程,减速比,由(21)式求出。

B=Ph*A/S
B:角度测试器和驱动器所需要的分辩率(p/rev)
Ph:滚珠丝杠导程(mm)
A:减速比
S:最小进给量(mm)
6、1、3马达扭矩
马达所需扭矩,在等速时,加速时,减速时是不相同的。
a)        最大扭矩
马达所需最大扭矩,必须在马达的瞬间最大扭矩值以下。
Tmax≤TPmax
Tmax :作用于马达上的最大扭矩
TPmax 马达的瞬间最大扭矩
b)        扭矩的有效值
需要求出马达所需的扭矩有效值。扭矩的有效值根据(22)式计算。

Trms=sqrt(T1^2*t1+T2^2*t2+T3^2*t3)
Tmas:扭矩的有效值 (N.mm)
Tn:变动扭矩(N.mm)
tn:扭矩Tn的负荷时间(s)
t:周期(s)
(t=t1+t2+t3)
计算出的扭矩有效值,必须满足:Tmas≤Tr
Tr:马达的额定扭矩(N.mm)
6、1、4惯性矩
马达所需的惯性矩由(23)式求出。

Jm=J/C……………………(23)
Jm:马达所需的惯性矩(kg.m2 )
C:由马达,驱动器所决定的系数(通常是3~10左右,但是随著马达驱动器种类不同,而有差异。请通过马达厂家的产品说明书来确认。)
马达的惯性矩必须大于计算出的Jm值。
6、2使用步进马达(脉冲电机)时
6、2、1最小进给量(每一脉冲的进给量)
马达和驱动器所需要的步进角,根据最小进给量,滚珠丝杠的导程,减速比,由(24)式算出。

E=360*S/(Ph*A)…………………………(24)
E:马达和驱动所需的步进角(度)
S:最小进给量(mm)
Ph:滚珠丝杠的导程(mm)
A:减速比
6、2、2脉冲速度和马达扭矩
a)        脉冲速度
脉冲速度根据进给速度和最小进给量由(25)式求出。

f=V*1000/S……………………(25)
f:脉冲速度(Hz)
V:进给速度(m/s)
S:最小进给量(mm)
b)        马达所需的扭矩
马达所需扭矩,在等速时,加速时,减速时是不相同的。
由上所述,可以计算出马达所需脉冲速度和此时所需的扭矩。
尽管因马达的不同而不同,通常为了安全起见,将算出的扭矩加大2倍,再利用马达的速度一扭矩曲线来研究是否可能使用。

网友:
再给一个例子:

2.步进电机的选择
(1)铣削力的计算
当进行一般切削时产生的铣削力最大,因此只需计算此时的铣削力进行校核即可。取一般切削时:铣削深度ap=1mm,进给速度Vf =1200mm/min,n=15000r/min。根据经验公式计算铣削力:
F=42.76apVf0.75 n-0.62=22.45N
(2)启动转矩的计算
对于4级精度的丝杠,η=0.85。已知Ph=4mm,设丝杠上最大负载G为500N,静摩擦µ为0.2,根据经验公式计算启动力矩:
T=(F+µG) Ph/(2Лη)×10-3=0.0918N·M
(3)步进电机的选择
根据所需转矩,结合所查资料决定采用杭州日升电气设备有限公司的57BYG250C步进电机作为本次设计所需的驱动电机。
该电机的外观:

技术参数如下:
型号        相数        相电流        步距角        保持转矩        空载起动频率        空载运行频率        转动惯量        重量
57BYG250C        2        1.5A        1.8°        1.0N.M        2KPPS        2020KPPS        0.23KG·CM²        1KG
外形尺寸如下:

其中L=76mm。

网友:
6、运行矩频特性:
电机在某种测试条件下测得运行中输出力矩与频率关系的曲线称为运行矩频特性,这是电机诸多动态曲线中最重要的,也是电机选择的根本依据。如下图所示:

其它特性还有惯频特性、起动频率特性等。
电机一旦选定,电机的静力矩确定,而动态力矩却不然,电机的动态力矩取决于电机运行时的平均电流(而非静态电流),平均电流越大,电机输出力矩越大,即电机的频率特性越硬。
如下图所示:

其中,曲线3电流最大、或电压最高;曲线1电流最小、或电压最低,曲线与负载的交点为负载的最大速度点。
要使平均电流大,尽可能提高驱动电压,使采用小电感大电流的电机。

网友:
此贴讨论的内容很好,就是看着看着,就不知道大家的主题思想了。有点乱了,呵呵
57也好86也好,都能用,就是看效率啊,毕竟性能和价格摆在那呢。
我的3a86标准电机,5的丝杠,随便就能把8mm的刀给顶断了。57的电机跑直线导轨的台子,力道也不差啊。
还是看看mach中的电机参数(速度、加速度啥的)还有检讨下自己的驱动吧,还有导轨、丝杠的安装是否顺滑等。再好的电机,也很难工作在阻力极大的台子上哦

网友:
说雕刻机和铣床,我怎么跑到电机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切削参数无非两类选择 大吃刀慢走刀 和小吃刀快走刀 也就是低速重切削和高速轻切削这两种

记的我刚买到机床的时候 因为是手动走刀嫌麻烦 所以就10MM的刀一下吃10MM 甚至20MM 手慢慢摇 这样往往铣一个槽子需要很长 ...

呵呵,说得很透彻了,看看几百万的加工中心是怎么加工的?
从来没有重切削,因为重切削对整个加工系统的要求太高了!
家用小床,其实很多参数都不达标的,少吃快跑才是正道。

网友:
引用 网友G:
首先申明,我不是高手,也就一个学习中的门外汉吧。。。。。。
个人认为,切削参数很难用几个或者几十个公式来表达,首先,刀具的种类很多,单刃、双刃、三刃。。。。等等,刀锋也有很多种类,每一种刀具就要 ...

经验只是一部分了。
现在的大品牌进口刀具,人家有专门的切削数据库,设计,计算,试验,实验,统计一体化,高级的刀具,所有切削参数都有建议值,
甚至你舍得花钱的话,人家会给出你具体的加工方案。

楼主:
 铣床改数控,要首先将就一下铣床的原始基本结构,铣床的主要限制在于:

1、主轴转速低,只能达到2000左右,【如果能上24000就好了,不过要换水冷雕刻主轴了】

2、铣床的工作平台自身质量大,惯性大,瞬间加速对动力要求很高,所以“用低切削量,跑高速”并不现实【如果能换成和雕刻机一样轻快的就好了】
  铣床的Y轴运动时要带动x轴一起运动,很重滴~~~,惯性很大滴~~~,如果加速度设定过快,就算86电机也要失步滴~~~,加速度设置太小么,速度还没起来就跑到头了滴~~~-------真拿它没办法!

楼主:
如果要把铣床的主轴拆掉换成24000转的水冷主轴、

xyz三轴的的笨重滑台换成雕刻机一样的轻质结构,

然后用滚珠丝杆驱动,

如果还有平面滑动接触面,就贴塑------------ 恭喜你,你的铣床不见了,原结构拆光了,不如直接D个雕刻机么

楼主:
铣床基本结构刚性比一般的雕刻机高很多,这点是应该发挥的,怎么发挥大家都明白罢

----还有,把铣床改成加工中心就免了吧,铣床、雕刻机、加工中心,三者都不是一个东西,不要扯一块吧。

铣床改数控,最好的去向就是改成一台“数控铣”,充分发挥一下铣床的刚性特点,避开高速运动的麻烦,然后要达到实用的加工效率,就好了。

而不是改成“雕刻机”或“加工中心”去“小吃刀量高速度”的干活

网友:
哦,这事儿呀,

我用57电机从做了一个雕刻机,搞铝的话可以去到F800,6MM刀子,吃0.3。稳定可靠。搞非金属,F2000。

偶的铣床,还是手摇中。

楼主:
呵呵,楼上的雕刻机也很好!

网友:
用了三个多小时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想玩数控要学的东西还很多。
感谢楼主将经验和教训与大家共享。

网友:
顶,新手学习了.

顶,新手学习了.
大虾,能不能给个联系?想当你的学生啊
本人联系:QQ:239301909
            邮箱:13709357982@139com:.

楼主:
回楼上:

我知道的一点点东西,都是在这个论坛上学的,如果你想学,在这里是最能学到东西的!

我这半瓶水,就自己玩玩还常常碰壁,哪里敢收徒弟啊

网友S:
谢谢楼主分享,让俺少走不少弯路,请教12NM =多少Kg?看了几家都说的Kg俺算术不好

网友:
楼主真是好人,学习了,我也想改我的25V,已经贴好塑了,有时间向你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S:
谢谢楼主分享,让俺少走不少弯路,请教12NM =多少Kg?看了几家都说的Kg俺算术不好

NM是个力矩单位,1NM=  1牛顿力 x 1米长的力臂,平时我们说的Kg(公斤),其实是“公斤力”
按照1KG=9.8N计算;
那么:1NM约等于  0.1公斤力x 1米长力臂 的力矩